求助 电脑 usb 的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0-11-22):
在百度上查   有人说  电压大约为5V 电流 不会超过500mA
但我实测 电压 4.8V和4.9V来回跳动
电流 为 2.3A
我的电脑主板是 七彩虹的C.N78C
前后有4个USB 口 我测的是 前面 左侧的USB
测了两次  第一次 导线有火星出现(我是 把一根USB数据线拆开后 把四根  分别弄开,用万用表测得)
感觉第一次有些奇怪
又测了一次 这次 导线 起火了 (应该是线太细,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再就不敢测了。
但  2.3A是不是高的有点离谱了,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你怎么测的呀 不会还是短路电流吧 一般是不超过1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知道是咋回事了
额 真是无知的可以
没接负载 直接 测电流!

楼主:
嗯  确实是短路电流!

网友:
5V,500mA。

网友:
电脑的USB是不恒流的,,,换句话说,你短路电流理论是无穷大,烧坏USB接口 ,,,有些电脑会有保护,WINDOWS还会提示说USB过负载了,,,,

所以,最好不要拿USB去输出超过500MA的电流,,,,

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 USB口只要你带500MA的电流,USB接口还有5V , 就证明这个USB接口OK ,,, 现在的主板大多都可以带1到2A
但是,为了兼容性和安全性,最好是确保负载不超过5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的usb是不恒流的,,,换句话说,你短路电流理论是无穷大,烧坏usb接口 ,,,有些电脑会有保护,windows还会提示说usb过负载了,,,,
所以,最好不要拿usb去输出超过500ma的电流,,,,
你的测试方法不对 , usb口只要你带500ma的电流,usb接口还有5v , 就证明这个usb接口ok ,,, 现在的主板大多都可以带1到2a
但是,为了兼容性和安全性,最好是确保负载不超过500ma

网友(2010-12-23):
郁闷。你既然会用万用表你不知道欧姆定律吗?I=U/R!(单位:安=伏/欧)请问你负载是多少欧姆呢?还有,测电流是要串联到电路的。你想知道USB供电的最大输出电流你可以找不同的电阻你再拿万用表串进去测试!听说有过流500mA保护,不知道是不是!你拿个10欧的电阻测那么电流就是0.5A,也就是500mA!你拿个5欧的电阻测,如果有保护的话那么你测试到的数据应该是500mA,但你上面说的都有把线烧着的现象,那么说明USB实际是没有输出保护的,5欧的电阻你实际测试应该是1A的电流!视你选择的电阻的功率而定,功率大你这个电阻发热很烫,如果是小功率的马上很烫烧焦变黑!我对电子略懂点,对电脑内部不懂,不知道电流若长期输出大电流会不会损坏电脑的配件!也不知它这5V经过多少电路来 的!我特意注_册个号回答你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

网友:
KAO,居然测短路电流。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好人呀~~ 注_册个账号来回答问题中。

从回答中我也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汗一个,楼主胆子太大了。也不怕把主板烧了。电脑USB2.0接口额定输出电压5V,额定输出电流500mA。5V电压是肯定的了,当然误差是允许有的。至于电流,额定500mA,实际上现在的电脑输出个六七百毫安肯定没问题的。正常主板上是应该有保险丝的,电流太大了会烧保险。估计楼主的主板没有保险丝了。另外还请楼主以后不要再出类似的错误了,这太危险了。新的USB3.0标准提高了额定输出电流,但具体多少我忘了。

网友(2012-07-14):
牛人啊..............= =短路电流 烧了白烧

网友:
我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看到的是USB最大供电500ma,可以看到已经消耗了多少.

USB电流过大会导致USB启动保护,重启一下就好了.

不过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烧了USB都很痛苦,即使台式机重新装一个USB,可能兼容性都会差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5V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