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版春风电源另一个美观易加工的外壳方案

楼主(2010-11-22):
我做的这款铝合金外壳,尺寸245×220×95mm,前后面板是亚克力的,成本不到150块,效果也挺漂亮的,大家看看

数码管那里的红色滤光片还没装上去,效果还不很好,中间的那个按钮没有功能,字也没打上去,以后要写字的时候只需要把面板拆下来,雕刻机雕出字,填黑色就可以了

原来春风给的散热风扇太大了,外壳高度不够,吸风的散热效果也不好,我换成吹风的风扇了,担心盒子的散热效果不够,后面又加了个小风扇,别看加的这个风扇小,风量可不小,转起来呼呼的

网友:
,吸风的散热效果

网友:
中规中矩,很漂亮

网友:
你前后面板亚克力的 这些孔 是怎么加工的呢?

雕刻机??

网友:
看起来模样还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前后面板亚克力的 这些孔 是怎么加工的呢?
雕刻机??

对,是亚克力加工的,我有雕刻机但不会加工 ,我是出去找做广告的加工的,他们用的就是雕刻机,怎么雕的他们不让看,怕偷他们的技术,呵呵

今次他们店里没有合适的板了,给我做了个2mm厚的,有点薄,也有些小细节不太满意,我准备修改一下再去找他们做个3mm厚的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威海的?

网友:
外壳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这个不是很合适,深度又不能定做,计划用190-4了。

网友:
【7楼】 zzy9903 9903
------------------------------
吼吼 遇着同乡啦

网友:
楼主,把肚子里面拍张照片看看吧!

楼主:
订的雕刻刀今天才到,晚上赶紧回家雕小窗口滤光板,慌乱之中竟然忘记开主轴,直接开雕,崩掉一颗35块钱的刀,晕死我了,换把刀小心翼翼的操作总算没再出错,这回外壳算是彻底完工,就等着软件问题解决了电源就能正式上岗了,自认为外壳做的还不错,上回是用手机拍了两张,这次用相机拍的,再给大家看看吧

透过滤光板看数码管的效果

前面板

后面吧

春风2.2版与固纬3030D比较,哥俩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把肚子里面拍张照片看看吧!

真抱歉,里面的很乱,还是不拿出来丢人啦,呵呵

网友:
滤光板装在有机玻璃外面的?

楼主:
当然不是啦,3mm有机玻璃上面雕2mm深的槽,滤光板镶嵌在里面的,外面看一样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不是啦,3mm有机玻璃上面雕2mm深的槽,滤光板镶嵌在里面的,外面看一样平的

2mm的槽式用区域清除去掉的?这样的话剩下的1mm会不会透光性变差?

网友:
不错,简洁的外观,就是用中文,字体小点一样好看

楼主:
不是的,中间是空的,边上雕2mm深的台阶槽

楼主:
还是上传 CAD 文件给你自己看吧,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喔,哈哈,看明白了,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到右下角的单线文字了,楼主交给我怎么弄得吧!

网友:
还有CAD里面的文字,如何转成空心轮廓的,请教

楼主:
哪个单线文字?是不是里面有些字体丢失了?原来用的是微软雅黑,你机器里面要有这个字体,才会显示出来

轮廓文字是这样弄出来的:

网友:
哈哈,昨天晚上玩到半夜,安装了Express Too,并装了一个汉化;然后用CAD弄了几个字用ArtCAM的 “二维轮廓加工”仿真了一下,总算明白了。

多谢楼主!

网友(2012-01-14):
楼主你那种滤光板是什么材料??
哪里有卖的?我找了多久都找不到合适的。你的看起来效果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一家电子产品店碰到他们给其他客户加工的设备机壳滤光片,我买了他们几张,说白了就是红黑色的透明塑料或亚克力,如果找不到,可以去汽车装潢店要点深色的汽车贴膜下脚料,贴在透明亚克力板反面,也能用,只是效果稍差点,这个不好找要多动脑子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找了好久,也让一个厂家提供了一些PC膜(透明膜上面印刷了他们说的专用透明红色油墨)的样品,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数码管的白色还是能够看到。
也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什么滤光片,滤光板,红色透窗啊等等。
看坛子里好多朋友在找这样的东西……

网友:
对了,楼主你图片中的是什么材质?亚克力的还是玻璃镀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是找了好久,也让一个厂家提供了一些pc膜(透明膜上面印刷了他们说的专用透明红色油墨)的样品,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数码管的白色还是能够看到。
也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什么滤光片,滤光板,红色透窗啊等等。
看坛子里好多朋友在找这样的东西……

数字面板表外框(数字面板表表外壳)买回来,黑色的外框丢掉,中间的磨砂有机玻璃片就是了,一个外壳好像0.2元左右;

楼主的面板是压克力的,不过看起来不是普通的透明亚克力,背面有颜色的,雕刻过的地方填上黑色,正面就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错啦!我的就是普通透明亚克力,背面喷白漆,雕刻的字里面填黑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羡慕中……

网友(2012-05-26):
非常漂亮了~ 也想弄一个呢 楼主前面板的开关哪里买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漂亮了~ 也想弄一个呢 楼主前面板的开关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漂亮了~ 也想弄一个呢 楼主前面板的开关哪里买的啊

面板开关是哪个论坛上二道贩子那里买来的,只有几个,估计淘宝上应该能找到同样类型的吧,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

网友:
已经很漂亮了,提个建议,面板颜色再深点就更好看了,比如中灰。

网友:
中规中矩,很正经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英文的呢!

网友E:
谢谢,我也准备参考楼主的图纸做个面板.

网友:
不错设计外观一般,但不知道里面布局怎么样!

网友:
有没有5V,3.3V的固定通道输出啊

网友(2012-07-13):
这个外壳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前后面板亚克力的 这些孔 是怎么加工的呢?
雕刻机??

羡慕自家有雕刻机的主啊

网友:
与国际接轨,全是E文的

网友:
出来乍到,新人报道。我是做激光加工工艺这一块的,说说拙见,外观上,显示屏可以选择 VA 类的LCD,隐藏在黑色塑胶后面,有点类似安捷伦的效果,白色亚克力材质的面板从耐磨性方面出发,不是很好, 可以选用磨砂的PC或者ABS配上黑色标记,或者是白色阳极铝会很漂亮。

网友:
好的,那我先试试小样,OK了,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也准备参考楼主的图纸做个面板.

测试了几种材质,透明亚克力背面喷白色和黑色喷漆,效果不错,不过白色的喷漆用激光不能做出效果好的透光效果,黑色的激光标记后透光效果不错 ,公司样品室找了很久,只找到小块的白色PC ABS 塑胶样品,试了一下,颜色还行,不知怎么联系你, 寄给你看看激光打标黑色效果的小样。

网友:
谢谢楼上,我的个人资料里有联系方式.

网友:
亚克力是什么啊,巧克力吧,楼主打错了???我是一只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