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让电机迅速制动,如何把速度设为0,使得电机用手不能转动?

楼主(2010-11-22):
如题,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参考下步进电机原理

网友:
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
1L正解,用步进电机...

网友:
电机迅速制动,机械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力矩为最大,速度为0.

网友:
小功率的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就能搞定,我以前用过THB7128,效果不错。LZ可以看看这家公司的片子http://www.hhbytech.com/cn/Default.aspx

网友:
短接步进电机的各根驱动线试试,

原理就相当于短路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