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能让电机迅速制动,如何把速度设为0,使得电机用手不能转动?

楼主(2010-11-23):
如题,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更改齿轮传动方式

网友:
首先要添加编码器,其次需要使用算法加入位置环来定位。

网友:
有专用的刹车装置的。

网友:
看伺服驱动器,和步进驱动器,工作原理。启动、保持力矩等参数

网友:
如果可以将电机的正负极短接,由于感生电动势,电机会迅速停止,但是不知道是否有害。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电机不易用手转动。特别是带有大比例如147:1的减速箱时,极为明显。以前这么玩过,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害。感生电动势刹车是个很快的办法,而且易于控制,不一定非要短接正负极,也可以在外部用电磁铁控制

网友:
可以考虑类似盘车的构建

网友:
带减速箱的电机轴你能转动吗.

网友:
加个反馈电路用PID算法或模糊控制算法控制

网友(2011-07-15):
步进电机 都加上电就行了吧,直流电机我感觉短接比较快或者加反向电流,交流电机只能 加刹车装置

网友:
按照楼主的要求应该选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A:
停止之后,将电机驱动的下位管导通,这样电机再次转动阻力很大。

网友:
LZ说的是四象限控制的问题,用软件可以很容易实现的,电机的电枢力矩方向和外力矩方向搞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以将电机的正负极短接,由于感生电动势,电机会迅速停止,但是不知道是否有害。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电机不易用手转动。特别是带有大比例如147:1的减速箱时,极为明显。以前这么玩过,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害。感生电动势刹车是个很快的办法,而且易于控制,不一定非要短接正负极,也可以在外部用电磁铁控制

确实是可以把电机的电极短路来实现刹车。有很多带刹车功能的电机驱动板就是依靠这个原理。

首先停止供电,然后把电机的电机短路,利用反向电动势刹车。

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没有供电,但是还靠惯性转动着的电机,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把发电机的输出电极短路,就相当于发电机进行大电流放电,这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这个电能就是转动的动能转换过来的,所以原来惯性转动的动能一下子就被消耗光了,也就完成了刹车。

网友:
看到过有L298的板子就可以用这个短路电机的两极的方法控制刹车

网友:
用蜗轮蜗杆减速电机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A:
停止之后,将电机驱动的下位管导通,这样电机再次转动阻力很大。

关于这个能耗制动  是因为反电势的存在 才有制动效果,如果电流泄放完了下管继续恒通  再次启动的时候 应该需要 初始PWM 导通相应的绕组吧 此时下管恒通现象 也i消失了 我是不太理解启动阻力大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刹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