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

楼主(2010-11-23):
我的程序
module        liyan10(clock,clear,EN,Q4,Q);
input   clock,clear,EN;
output[3:0]         Q4;
output   Q;
reg[3:0]     Q4;
reg                 Q;
always@(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clear or posedge EN)
   begin
     if(EN)
        begin
                Q4<=Q4;
                Q<=Q;
                end
         else
            begin
          if(!clear)
            begin
                        Q4<=4'b0000;
                        Q<='b0;
                        end
                  else
                    begin
                   if(Q4==4'b1010)
                      begin
                      Q4<=4'b0000;
                      Q<='b1;
                      end
                   else
                      begin
                      Q4<=Q4+4'b0001;
                      Q<='b0;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在我用quartus编译时候出来这样的警告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在时间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Can't continue timing simulation because delay annotation information for design is missing
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啊,我一直查不出来的,如果用功能仿真是可以仿真成功的。
望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给clock分配的引脚不是芯片的全局时钟引脚

网友:
always@(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clear or posedge EN) 你想让它做成一个怎样的电路呢,一般的时序电路只有一个CLK,最多加一个复位端,建议,把clear和EN做成一个组合电路,再输到整个时序电路模块中

楼主:
怎么组合成组合电路,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哎,郁闷了!

网友(2011-03-20):
【3楼】 470036398 珍毅  说的对,
always@(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clear or posedge EN) 这种写法不好;
又是上升沿触发又是下降沿触发,这时序就很乱了,亚稳态概率就高了。
建议:像【3楼】说的先把clear EN 组合一下再做输入。
       也可以写成同步时序用仅用clock做触发,这样:always@(posedge clock )
       或者干脆写成组合逻辑用电平触发,这样:always@(clock or clear or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