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怎么实行9位UART数据位?

楼主(2010-11-23):
NEC 78F1166单片机。手册只标明最高8位数据的。无法使用9位。也就是那个标志位空出来,软件控制这一位。
不能使用EVEN,它是由硬件控制的。请各位帮忙,谢谢!
就如图信息

网友:
位回复【楼主位】daibolang

9位用于哪方面的通讯?

楼主:
MDB协议用到

网友:
数据应该是1启始+7、8数据+0、1校验+1、2结束
NEC中校验位好像是只有四种情况
1、无校验
2、零校验
3、奇校验
4、偶校验
由ASIM0寄存器的PS01 PS00位确定
PS01 PS00   发送操作      接收操作
0     0    不输出校验位   无校验接收
0     1    输出零校验     零校验接收注
1     0    输出奇校验     按奇校验判断
1     1    输出偶校验     按偶校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