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全双工485)总线不能接受,请教,上图!

楼主(2010-11-23):
如图:
    以前使用半双工485总线,为了通信简单,本次使用全双工,也成为422总线。这样就成了4条通信线。买来一个232/422的转换头,方便调试
接线方式如下图:不知道我的图是否接错了
    问题: 设备1单独和电脑(加转换头)收发都正常,设备2单独合电脑(加转换头)收发都正常。将电脑(加转换头)+设备1+设备2共同连到总线上
    这时候,电脑发送数据,设备1和设备2都能正常接受。但设备1和设备2任何一个发送数据,电脑都不能接受。设备1和设备2之间也不能正常通信。
请教!终端电阻加不加效果一样,都是这样

我的接线图 (原文件名:422.jpg)

转换头部分接线,我调试出来的:这样接方可正常和单独模块收发

转换头接线部分 (原文件名:422-232.jpg)

楼主:
电脑做为主机,其它作为丛机,这样设计的主从结构。
为什么电脑可以发送给任何一个分机,而接受不到下面的数据呢?
1对1就可以接受?

网友:
设备1和设备2 z y tx shorted

楼主:
已经调试出来了,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买的转换头说的支持多机通信,其实不支持,
把我一个丛机做主机,另外2个做从机就OK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现在是,主机发送,从机1正常接收,从机2正常接收。可从机返回数据,主机接收不到数据。
一对一,均能正常收发数据。奇怪!
继续请教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问题呢?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很奇怪。应该是422总线调试通了
51做主机,都能通,AVR做主机不能通。AVR可以和51点对点通信

通信问题 (原文件名:422.jpg)

楼主:
AVR做主机时,AVR发送的数据,从机51都能接受到,但回发的数据,AVR接受不到了

楼主:
论坛里这么多人,怎么没有人说个话呢

网友A:
422只支持1发多收
不支持多发多收
要全双工多发多收要用全双工的485

网友B(2018-02-27):
引用 网友A:
422只支持1发多收
不支持多发多收
要全双工多发多收要用全双工的485

在吗?您好,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多发多收吗?现在项目上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多个从设备,只能一个从设备和主设备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吗?您好,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多发多收吗?现在项目上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多个从设备,只能一个从设备 ...

好多年前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了
422不支持多发的原因是它不带发送控制,就是在不发送的时候也会占着总线,影响到别人的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的帖子都被你挖出来了
422不支持多发的原因是它不带发送控制,就是在不发送的时候也会占着总线, ...

哈哈,只能说基于RS422实现一主多从的方案的资料太少了,所以挖出了很久以前的帖子,非常庆幸,您当年的回答非常有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方向,非常感谢。
         基于
422不支持多发的原因是它不带发送控制,就是在不发送的时候也会占着总线, ...

思路
发现RS422芯片有两种,一种是不带收发控制引脚的片子(我们用的就是这种,同时刻一主只能收到一个从机发数据,其余从机发的数据主机接收不到,因为其余从机的处于接收态 发不出数据 )
另外一款是带发送使能的片子,从机发送数据时需要控制相应的使能引脚,主机才能接收到数据。

参考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只能说基于RS422实现一主多从的方案的资料太少了,所以挖出了很久以前的帖子,非常庆幸,您当年的 ...

带发送控制的就叫RS485芯片了,虽然你可以不用它的控制当作RS422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