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已经跟PC连接,速率也设置好了(9.6kps),为什么下载程序它还提示错误呢

楼主(2010-11-23):
下图右边是PLC连接后,我想让Q0.0输出口指示灯亮,写下的程序 ,PLC外部除了电源和编程电缆外,输入、输出口什么都没连接
我是按照论坛上<<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PLC>>这本书来设置参数的
我用的是S7-200,买回来后发现电脑没有串口,所以我就用USB转串口线来连接PLC
是不是输入/输出口一定要连接上器件才可以?
是不是程序写错了? 但是我向CPU写入设置时间的时候又可以写入
通讯应该没问题,是参数设置的原因吧? 大家帮帮忙呀!!
下载别人实际应用过的程序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软件版本低

网友:
把STEP 7 - MicroWIN 语言环境修改为中文,因为你买的PLC是CPU 224 CN。

楼主:
哈哈 终于下载进去了 灯也亮了 非常感谢erxun 老孟!!!
我用的版本是V4.0.5.08
有点奇怪PLC问什么支持中文,不支持英文呢,编程的语言环境还要看型号?

网友:
CN是中国特色
老外不认识~

楼主: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文本显示器和CPU 224 CN的PLC 我看其他资料的PLC与显示器连接图中,PLC的编程接口都是有两个的
我这里才有一个,显示器可以用吧,在PC上把显示器参数设定好后,把编程电缆拔出来,再把显示器的电缆插进去?
如下图,右边的是手上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再看看手册,还有不拔线的办法。。呵呵呵

楼主:
erxun 老孟师傅  路过请留步!
看到显示器资料说要自己设计自定义面板,好像还需要另外一个图形应用软件
找了很久也不懂用什么软件,可否推荐一下? 谢谢啦!!!

网友:
以前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打了服务电话才知道的,呵呵。

网友(2011-03-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不过提醒了。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