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灵灵,地灵灵,无刷直流电机高手显真灵。~~~~大家快进来帮一下我啊!在此感谢!谢谢大家!

楼主(2010-11-23):
大家好!我现在的有感无刷直流电机已经可以正流运转,但是有一个比较奇的问题,就是:转动的时候感觉到电机里面有点“卡动”,这里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在程序还是硬件电路里有点缺陷!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相序还是有点不太对吧

网友:
可能是转动速度不够,加快速度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序还是有点不太对吧

同意1楼,把相线互换试试

网友:
3根HALL的話, 有6種組合,樓主逐一測試下, 定有一款適合你

楼主:
大家好!多谢大家的指点!因为公司没有示波器,所以我再一次对实过“时序图”好像又没有错。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在程序里控制的时候有什么巧妙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相序还是有点不太对吧
同意1楼,把相线互换试试

回复 网友C:
3根hall的話, 有6種組合,樓主逐一測試下, 定有一款適合你

请问两位大哥,我应该如何测试。请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上那几位的意思,就是让你把电机的A B C三根线相互交换,把6种组合都试试,看哪种转的最顺畅,电机发热小,那就是最合适的相序了。

楼主:
我现在搞的可是按照电机厂给的“无刷电机逻辑真值表”来运行的。现在电机的情况是:没有发热,力度也正常。就是运动的时候听到里面有轻轻“卡卡”振动声。但是装在期它电路上又没有这种现像。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我在读霍尔信号的时候不对啊。我是这样读的:如果有电平的电变化就产生中断,而在中断中就读取这个霍尔信号,读的时候先读第一次,延时100US之后再读第二次。值到两个值相同为止。用这样的方法连续读三次。最后再确定信号。请问我这样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那几位的意思,就是让你把电机的a b c三根线相互交换,把6种组合都试试,看哪种转的最顺畅,电机发热小,那就是最合适的相序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前辈,如果按这种方法去做的话,是不是什么都不用改动,只是相互交换一下A,B,C这在个绕组就可以是吗!

楼主:
下面这个就是我下在用的真值表。请家指点!

网友:
有感的相序错了根本启不动把,找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感的相序错了根本启不动把,找其他原因
是的,现在可以正常运转。我就是怕这种异常的“振动”会影响“滚动轴承”的寿命。请大家再给点灵感我吧!在此感谢大家!谢谢!

楼主:
还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但是装在期它电路上又没有这种现像。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还有其他的驱动电路么?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看它在不同霍尔信号时的6路PWM信号的导通组合,然后对比你的是否相同,这样先排除是换项的问题,然后再看pwm的占空比是否相同,也就是电机上驱动电压,这样基本就应该能检查完了。

楼主:
请问大哥!我的那个PWM只给上桥的那三个管子,下桥的那三个没有PWM这样有没有问题啊!请大哥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