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超外差的原理

楼主(2010-11-23):
最近看了关于超外差接收机的原理,不过看的不是特别明白

1、看到接收端收到信号后,要先进入混频器,放大成中频信号,然后怎么解调出来原始信号呢??

2、理论上是不是任何频率的信号都可以超外差接收呢?

3、如果自己搭建超外差电路,难度多大 --!

4、是否有现成的超外差芯片呢??(不过我还是想深入了解下原理,不想直接就拿来主义了,好歹也该用的明白啊。。。)

可能提问很乱,因为我本就没弄明白这个超外差的具体情况,请教下大家:-)

网友A:
1.变频为中频后,给相应的解调电路,AM和FM各有解调电路,现在也比较流行先采样,再数字解调
2.是的
3.难度不大,收音机基本都是超外差的

网友:
超外差芯片遍地都是.

网友:
一楼说的对,在网上在搜搜!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个收音机试试

网友(2014-06-23):
引用 网友A:
1.变频为中频后,给相应的解调电路,AM和FM各有解调电路,现在也比较流行先采样,再数字解调
2.是的
3.难度 ...

请问楼上的接触过用单片机 解RXB8的码没有   现在手头刚才了几个RXB8模块,有些无从下手。我看到别人有用stm32f103做解码的,性能还算稳定

网友:
1、如果是一次变频,混频器兼做选频,比如收音机中频一般是10.7MHz,混频器的本振调整为78MHz,那么选中的就是88.7MHz的射频输入信号,经过滤波,进入后级再解调。
2、是的,目前超外差结构的接收机是最成熟的。
3、成熟意味着只要选型正确,难度较低,但不代表没有难度。
4、有很多,看你要什么频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