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波形震荡问题求救!

楼主(2010-11-23):
现在DIY一台大功率开关电源,测得高频变压器初级(全桥输送给高频变压器的)波形有尖峰和震荡现象(见下图)!黄色波形为变压器初级的波形,蓝色波形为电源最终输出的波形!请问如此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都不是很严重,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老大!现在是问题很严重,干扰大得不得了!DS1302直接烧死!用示波器测量控制单片机的VCC上都有8V的尖峰干扰,不过这尖峰干扰的有效值只有150mV左右,其他芯片都没有问题,只是这DS1302被烧坏了!还请阁下帮我想想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驱动电路和驱动信号给我发过来,
ldm_cxbx@163.com
我们一起想想

网友(2012-08-2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