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发的一个问题,没人回答,今天来马老师的专栏中请求马老师解答学生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1-23):
JTAG接口上拉电阻一定要接吗?如果接的话一定要10K吗?这个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比方说我可不可以用1K的或者47K的?麻烦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值应该要求的不严格,根据端口的电流驱动能力,阻值小了功耗大,阻值大了有可能驱动不了

网友:
这里没必要认真,按手册推荐来就是了

楼主:
先谢谢2位的回答。
1楼的,我想说这是插电的,不是电池,功耗大不大没什么影响。按你这说法,就是随便接个电阻对吗?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呵呵

楼主:
2楼的,就是手册上没写啊。直接挂个电阻,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看到有人挂10K的。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都选10k,别的规格也可以,要求不严格

网友:
能够完成上拉功能就可以,只要功率许可。这个问题不是大家不愿意帮忙,主要是你自己接触上拉太少。

网友:
通常没有特别的要求,使用4.7k-10K的上拉。
这里通常不是考虑功耗,主要是考虑所使用的JTAG编程调试器接口芯片本身的灌流能力。

举例:如果电源为5V,5V/5K = 1mA, 5V/1K = 5mA。如果JTAG编程仿真器输出驱动TCK信号的引脚的灌流能力只有3mA,那么当它输出低电平时,电源通过上拉电阻要向该引脚灌入电流,当灌入电流大于3mA,此时的“低电平”要被抬高,接受TCK的一方就得不到正确的电平,仿真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使用5K上拉。

lz说的JTAG口是什么芯片的JTAG?查看该芯片的I/O口灌流能力是多少,而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按产生该I/O口灌流能力的1/5-1/10电流计算。同时也要了解你使用的JTAG编程仿真器的JTAG口引脚的灌流能力。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答。我加深了理解。我用的是阿莫电子里面的那个“USB/RS232 AVR JTAG ICE 仿真器”,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