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莫】】,雕刻机面板上漂亮的字,刀路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11-23):
这个字笔画纤细,字体工整,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刀路?

网友:
这个面板可以用雕刻机雕刻吧,新的雕刻机需要测试吧,用雕刻这个面板测试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其他的零件。

网友:
后面收到丝印版本面板的应该可以自行拆下面板再diy雕刻下吧,呵呵,不过估计肯定没有am的好看了

楼主:
我用ArtCAM做了几个文字的刀路,雕刻刀都是老老实实清底的动作,可否编一个单线的文字刀路,比如用球头刀,一刀下去,轨迹就是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