嚯嚯。。我的发射机成功发射咯。。

楼主(2010-11-23):
多谢论坛里各位朋友的帮助,我的超级简单的调频发射终于发生咯。。频率68MHZ。。单管发射大概50m这样。。在本人模电,高频知识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做出来实在不易啊。。哈哈。。希望大家顶顶。。下面贴出来。。做高频课程设计的朋友和想玩玩的朋友希望对你们有点点的启发。。哈哈

电路图和PCB在这里。大家用“发射机2”的电路图

网友:
单管的

呵呵

无线话筒最简单的那个版本的

网友:
和avr单片机无关,建议搬走。不过赞一下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确实不错,我顶你。。。。。50m距离不近啊。。。

网友:
恭喜!
想起俺疯狂玩窃_听器的时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9018三极管可以做到那么高的开关频率吗?

网友:
支持,我还从来没有做过发射电路,有时间试试你的这个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FM收音机----

网友:
很久以前也玩过这个,不过距离只有三十米,自叹弗如啊

网友:
9018做调频发射很容易成功的,  无需调试, 基本上焊好就能成功。
我以前读初中时就做过一个, 不过很容易跑频, 用手接近发射线圈甚至放在那里不动频率都可能发生飘移。

网友:
恭喜楼主,我刚学电子的时候,也弄过同样的东西,不过以失败告终,但并没有打击我对电子爱好的执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你看看9018的参数。。10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楼主肯定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手触碰天线会发生跑频,这是电容三点式的弱点,可以通过增加一级缓冲来改善。
有更好的科比慈震荡电路,或者米勒电路,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线性特别好,适合高品质调频。
如果要更远距离,可以试着添加丙类放大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以后我会继续做一个大功率的发射机(希望不被抓啊,,),这个学期时间很紧张,只是做来应付老师一下而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以后我会继续做一个大功率的发射机(希望不被抓啊,,),这个学期时间很紧张,只是做来应付老师一下而已的。。

建议你先拿个呼号,按规定来发射接收就没问题了。~~~

这个电感还是太多圈了,减少1-2圈就到88-108MHz了~~

网友:
记得是超过200m需要到GA登记,,,,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在我小时候就做过了(回味无穷),还在后面加了一级。那时候就想不断的提高功率。终于在高中的时候用上了C1971,功率大增,嘿嘿。  玩高频真的很有意思。大学的时候用PL80110(FM锁相环发射芯片,操作上和TEA5767差不多)+ C1971做成了一个小电台。
    玩高频电路,经验和好的器件很重要。

    特奉上80110的相关资料给广大调频爱好者。

网友:
我高中时也老想着增大功率,简单的丙类电路,什么工具都没有,虾条

功率一大,我家的电视机就雪花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在我小时候就做过了(回味无穷),还在后面加了一级。那时候就想不断的提高功率。终于在高中的时候用上了c1971,功率大增,嘿嘿。  玩高频真的很有意思。大学的时候用pl80110(fm锁相环发射芯片,操作上和tea5767差不多)+ c1971做成了一个小电台。
    玩高频电路,经验和好的器件很重要。
    特奉上80110的相关资料给广大调频爱好者。

我使用MB1504做PLL,非常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议你先拿个呼号,按规定来发射接收就没问题了。~~~
这个电感还是太多圈了,减少1-2圈就到88-108mhz了~~

胡说八道了,要验机的。亏你还是有呼号的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建议你先拿个呼号,按规定来发射接收就没问题了。~~~
这个电感还是太多圈了,减少1-2圈就到88-108mhz了~~
胡说八道了,要验机的。亏你还是有呼号的人呢

要是我只接收,不发送,可以吧?

网友(2011-11-14):
回复 网友H:
单管的
呵呵
无线话筒最简单的那个版本的

还有更简单版本的。。。。9018+驻极体+线圈+1.5V电池。。。。没了,就这么多。。。

网友:
68M稳定么?

网友:
呵呵.读书的时候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Vcc電源端必須有旁路電容0.1uF,可能沒畫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你看看9018的参数。。100mhz。。。

不是100MHz,是100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以后我会继续做一个大功率的发射机(希望不被抓啊,,),这个学期时间很紧张,只是做来应付老师一下而已的。。
建议你先拿个呼号,按规定来发射接收就没问题了。~~~
这个电感还是太多圈了,减少1-2圈就到88-108mhz了~~

是的,电感可以减小的
还有,R1可以适当增大,这样就成了窃_听器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建议价格10.7M的滤波器(就是FM中频用的那个三个脚的),然后得到的频率是10.7M的整数倍.具体看电感电容的值.
这种相当稳定的.

贴个图,不过图上貌似有点问题,输入隔直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以后我会继续做一个大功率的发射机(希望不被抓啊,,),这个学期时间很紧张,只是做来应付老师一下而已的。。
建议你先拿个呼号,按规定来发射接收就没问题了。~~~
这个电感还是太多圈了,减少1-2圈就到88-108mhz了~~

88-108MHz不是允许业余无线电发射的频段,是否合法跟有没有HAM呼号没关系。

网友(2014-04-21):
LZ  涉及 很广啊。。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可以做成遥控吗?

网友:
等有空再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