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coe file

楼主(2010-11-23):
使用Xilinx的ISE10.1版本,想使用.coe文件为RAM赋初始值。
但是ISE10.1好像根本就不支持用户新建一个coe file。
怎么办?

Quartus II 就能够直接建立 .mif 文件模板,多好!

网友:
最简单的在桌面上新建一个txt,在里面写入数据,写完把格式改成coe就可以了。
例如像这样: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10代表是十进制数。

网友(2011-03-14):
真的是这样么?IP core生成后,怎么编辑内部存储的值?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A:

用txt输完数据后,把后缀改成COE,在跟着IP CORE的步骤一步步来  有一步是可以点“浏览”的 把COE文件选上即可

楼主:
想不到这帖子还有兄弟回复,真的很感谢!
参考一楼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了。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