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持式设备的电源方案,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11-23):
3.7V锂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具体有STM32+CPLD电路部分的3.3v,还有 4.3寸液晶屏的20V背光电源(电流要求40ma)

                          锂电池3.7V-------------->-----  1117-3.3 ------- STM32+CPLD的3.3v
                              |              |
                              |              |
    CN3063充电电路------>------               ---->------ MC34063升压到20v-------LCD背光电源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1 锂电池额定电压3.7V,当电量下降后,就不足3.7V,那么1117-3.3还能起到稳压作用吗?有其他的更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吗?
2 我想监控锂电池的电量情况,通过STM32的12位AD测量锂电池的输出电压,然后估计大概的电路,不要求高精度,如果3.3V不稳定的话,我想做一个2.5V的基准电源作AD的参考电压,问题是如何将锂电池的3.Xv转换到AD的测量范围内,是串接一个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还是有其他简单方便的方法
3 另外MC34063从3.7v升压到20v,可行吗,效率大概怎么样
问了这么多,麻烦各位朋友了,这里先谢了

网友:
找两种手机的电源管理,绝对大有启发.

网友:
锂电池3.7V-------------->-----  1117-3.3   估计够呛,1117-3.3的最低输入电压高于3.7V

MC34063升压到20v 可行,效率不会很好。

网友:
你的方案太粗糙了。
手持设备,当然还看你的预算。

网友:
去max或者linea的网站选型去。那里有大量的这种电源的方案。

楼主:
预算现在还没过多的考虑,我想先设计一个好的方案,这个方案确实比较差,以前没做过手持设备,这回犯难了,呵呵,谢谢大伙
刚查到驱动LCD背光有专业的白光LED驱动芯片,我先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吧

楼主:
还有 就是检测电池电量,我上面说是方法可行吗

网友:
这个电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器件选型也是参考别人的,正在做,我也还没验证

网友:
哦,错了,截图了个旧版本的。上面USB的电源画错了,连到地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117基本上会悲剧,试试LT1963略好

楼主:
我刚才去LINEAR网站上看了看,发现一个VLDO芯片LTC1844-3.3挺好,输入输出最小压差才0.09v
谢谢艳阳高照的图,真巧,我刚才选的锂电池充电芯片LTC4052-4.2,你就把图上来了,等做好了,麻烦告诉我一下充电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说个性价比还可以的方案

3.3v输出,用buck-boost芯片,比如Tssop-10的LTC3440
20v背光找个专用的LED驱动电路,比如sot23-6的LT3465。
充电用你说的405x,国产的兼容性好事TP405x,好一点的用max1811

楼主:
恩,听楼上的一说我基本确定方案了,谢谢

网友:
1117 100%悲剧

网友:
没有考虑开关机和低功耗么?
光是充放电还好弄

网友:
1117肯定是不行的了,需要用低压差的线性电源 sp6205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117来产生3.3V不靠谱啊,1117压差要1V才基本稳定,你的电池放电可以考虑放到3.65~3.7V之间,要产生3.3V建议考虑 DC/DC,效率相对较高~至于LDO,不推荐用。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两款锂电充电IC 我们是IC设计公司的

网友:
不知道功耗问题怎么解决,我感觉这些都是耗电的大户啊~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A:
说个性价比还可以的方案

3.3v输出,用buck-boost芯片,比如Tssop-10的LTC3440

你好,我使用的3440为什么老是不行,你看看我的电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