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62256

楼主(2010-11-23):
外部扩展芯片62256,它的容量,地址信号管脚及数据信号管脚各为多少?芯片62256覆盖的地址空间范围是多少

网友:
32\15\8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当一份62256的资料仔细看看

网友B(2012-05-08):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当一份62256的资料仔细看看

不同型号的62256封装怎么还不一样呢,现在分不清了,手册里很乱,找不到我刚买的型号

网友:
楼主找不到在求助,不知道型号可以上图片

网友:
几乎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型号的62256封装怎么还不一样呢,现在分不清了,手册里很乱,找不到我刚买的型号 ...

我前一阵也被弄懵了,不同公司的管脚完全不一样,白做了2套pcb。
现在才搞明白。
建议你仔细找手册,找到完全匹配的手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