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0z的光驱坏了,我把光驱换了,在光驱原来的地方装上2.5硬盘导架,新装上的硬盘没法

楼主(2010-11-23):
RT 在bios中看不到新装的硬盘,进入系统后可以看到新硬盘。刷了bios都没法解决。我用u盘都能引导系统

网友:
在bios中看不到新装的硬盘,肯定也不能引导系统了。

硬盘什么接口的;
以前用了个研华的工控机,系统中就是看不到光驱,就把数据线换了个位置,就行了 ,数据线是串口的。

楼主:
用的是SATA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