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5V工作的NE555定时器,驱动12V的LED灯条,如何低成本实现?(附带555定时器设计软件

楼主(2010-11-23):
想做个摩托车12V的LED灯条的闪烁电路,但是555定时器芯片却是5V的,如果买个LDO芯片,那就真是马比鞍贵了..

想想很多20-30元的玩具车里也是8颗电池、12V供电的,应该不会用2块钱的LDO芯片嘛~~~~不知这个5V降压是怎么低成本实现的呢?求指导~~~

分享下555定时器的设计软件吧,利用这个软件可以很方便的设计单稳态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

网友:
555  用12V没问题

网友:
555最高好像是18V吧,看下手册吧

网友:
ne555 12v没问题 3~18v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5  用12v没问题

强…真的假的啊?
我是惯性思维了,《数电》那本书里一丁点都没有讲…教育的悲哀啊…

网友:
谢谢!,正需要555设计软件!
至于你的要求,555可以接+5V电压,然后第3脚接5K的电阻到NPN三极管的B极,NPN三极管的E极接地,C极接负载后再接+12V-+24V都没问题,即是5V芯片控制高电压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需要555设计软件!
至于你的要求,555可以接+5v电压,然后第3脚接5k的电阻到npn三极管的b极,npn三极管的e极接地,c极接负载后再接+12v-+24v都没问题,即是5v芯片控制高电压负载。

NE555可以直接接16V的,才查了手册:

VCC
SE555 +18 V
NE555, SE555C, SA555 +16 V

网友:
1) power both from the 12v rail;
2) use a low side switch for the led.

楼主:
回复楼上。。

low side switch 是啥东西?....

网友:
干吗非要用555?用两个三极管连个震荡电路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NE555也才2毛钱3毛钱一个,如果不是上万的生产量,感觉还是用这个好些。。而且方便 哈~~

网友:
NE555 完全可以在12V下正常工作

555的电压很宽的

网友:
555构成多谐振荡器,推动灯条。

网友(2014-08-08):
12V,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