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T900C模块入网慢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做了个采集模块,用的是华为的GMT900C模块。
在公司测试的时候要100多秒才能入网(LPG 3秒1下),有时候时间更长,但是在公司同一位置用手机测试却能很快入网,证明移动的信号没有问题。
拿回家里测试,10多秒入网,家离公司20公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
开机,模块启动,灯每秒1下闪烁。
一直发送AT+CREG?测试入网状态,直到100多秒才能返回0,1 表明已经入网,我翻看了大家以前的帖子,好像只要10几秒,我怕自己的板子不好,就买了一块测试板,结果也要60秒左右,比我自己的板子好一点,但是在同样的位置,用手机开机却能很快入网,从开机到出现移动的LOG也就20多秒(NOKIA非智能机测试)。

后来把板子带回家里测试,不管是自己的板子还是买的那块开发板都是10多秒就入网了,和手机入网的速度差不多。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了,开发板就是以前帖子里的那块可以测试10种模块的板子。

楼主:
继续焦急等待中,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今天测试了下,在公司的信号质量为17-20之间,在家里是31。

在公司如果板子不插SIM卡,在10秒之内就可检测到信号质量,但不知道检测的是哪个运营商的,如果插上卡的话要入网后才能检测到信号质量。

楼主:
如果说是电源有问题的话,后来我们做了个这样的测试:将调压器(0-30V可调稳压电源)的输出直接焊接在了模块的电源脚上,从3.8V试到了4.6V,没有任何改善,调压器的容量有5A,电源的容量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碰到楼主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EM310模块。

我们测试中也会偶尔出现开机后模块搜索网络要花很长时间或者模块搜索一段时间之后停止搜索了,但是大部分时间搜网的时间还蛮正常的。

在我的理解中,模块搜索网络无非就是模块的SIM卡与运营商之间的相互认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肯定与当前的网络环境(信号强度)有关;另外和运行商之间进行认证的过程应该也有关,假如在某一个时间点,有N多的SIM卡要和运营商发起认证过程,那么运营商的服务器对不同的SIM卡的响应应该有一个优先级的策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通讯方面的知识不大懂,希望高手可以讲解一下模块搜索网络的过程和哪些因素相关?

网友:
华为的模块900c感觉就是建链慢,通过测试富士通和西门子的建链速度都快的狠!

楼主:
我来结贴吧!

确认是移动网络的问题,我测试了3种不同的设备,在本地的某个时间段都有这个问题,但换了联通的卡就没这个问题。至于模块和网络之间的认证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现在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