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无线供电

楼主(2010-11-23):
正在研究无限供电,不知道怎么入手。网上资料也不多,就知道好像是电磁耦合。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会,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无线电08年的一期杂志,里面的专题就是无线供电。
基本的方法就是把直流电变成高频的电磁波(MHz级),通过线圈向空间发射。接收线圈截获这个高频电磁波,通过整流、稳压电路恢复成直流电,就完成了无线供电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线供电功率能做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资料,国外能做到几十瓦吧

网友:
刚好最近有看到无线充电技术,但是这玩意的效率到底怎么样呢?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真正的商业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效率肯定比有线供电低

网友:
这种供电方式对人体有害吗? 试想想如果整天处在这个高频电磁波中

网友:
还要看楼主的供电距离了,研究下可以,用在产品中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哈哈。曾经接触过 给LED手电筒做的,。 4.7V 500MA

结果是发射边是个大烤炉

网友:
想研究这个,不要命了,辐射想过吗

网友:
通古斯爆炸。。。。

网友(2011-08-15):
我最近做过一个,但是效率跟功率有点不理想

网友(2012-09-17):
效率高么?功率估计不高吧?

网友(2013-09-01):
想弄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