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ARM遇到一个问题,望大虾们指教!!

楼主(2010-11-23):
是这样的,我仿照开发板的例子写了一个程序,运行的时候,发现卡在“while(!Uart_GetKey());”这条语句上,通过超级终端输入按键怎么也没反应,跳不出循环终端上也不显示,我怕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有将这段程序复制到开发板的例子程序中间,发现同样的一条“while(!Uart_GetKey());”语句,在别的地方都能跳出来,唯独到我写的这段上,就卡住,出不来了,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检查uart初始化,看看发数据能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的,能向主机发送,在同个工程的其他程序里也能接收到数据。

网友:
没有在startup中注_册中断?

网友:
破_解了吗?拷个别人的软件吧

我当年JTAG调试也跳不到C函数,结果换了个机箱就好了

估计软件发霉了

网友:
如果用超级终端,3线串口的话,不要使用硬件控制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超级终端,3线串口的话,不要使用硬件控制流!!

正解
如果还不行,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脑的TX到板子的RX是否通,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板子的RX上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