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控制电机驱动的问题:mc33886可以使用io电压为3.3v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0-11-23):
关于arm9控制电机驱动的问题:mc33886可以使用io电压为3.3v的单片机吗?

mc33886是5v的逻辑电压,请问可以使用诸如msp430 或者arm9这类的io口电压为3.3v的微控制器吗????恳请赐教~!!!!

网友:
用l1117-3.3降电源电压

网友(2020-02-16):
迟到了9年的回复。。。
我们比赛用过这款芯片,芯片手册上的门限电压是3.5V  我们的设计中是加了一片74xx245 的总线缓冲芯片 把3.3V电压转换成5V, 同时 我们还发现,  只需要将使能信号转换到5V就行了,方向信号的  IN1  IN2 脚 是可以直接用3.3V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