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比较背,家里一台机两年前配的AMD5000+ CPU挂掉了,公司同事的自己用的七喜品牌机主

楼主(2010-11-24):
论坛里朋友有多少是用AMD的机?自己前年配的一台AMD5000+主机,拿回重庆老家用了,前几天CPU给挂掉了,现象是开机通电后一会儿,不到5秒就给自动断电了,检查过所有链接线,然后换个CPU,搞定,能开机工作了,前几天直接从老家寄到深圳龙岗,告诉他坏了需要换一个,龙岗七喜收到后说是好的,又原样给快递了回去,上机还是不能用,在老家这个CPU都上了好几台机,现象完全一样的。今天刚寄到我这边,晚上回来上到我现在用的机上,一样是那样子,开机一会儿,不到5秒就自动关掉了,怎么都开不了机,我自己现在用的X215都是能正常工作的,无赖,CPU百分之百挂掉了。看来只有星期天到龙岗赛格去换了。
  另一同事电脑开机用一会儿就给自动关机,开箱查看,哎,CPU供电电容全部鼓包,本以为换掉就OK,丫丫的亏大了,换了还以一样的,开机工作一会儿就没了,自动关机,给硬盘里面系统全搞乱了,用原版XP重新安装,在安装硬件那里就给自动关机,看来这块七喜的主板真该洗洗喽。
   论坛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坏CPU的,来贴个名,统计一下。

网友:
07年装的速龙3000  微星主板,09初换了双核4800,现在还没什么问题,不过光驱不知道怎么坏了,还有硬盘比较响。

网友:
大家好!
        今天 天气 真好!

网友:
07年的3600+毫無鴨梨的路過.

网友:
08年的AMD4600+表示淡定,在2010年9月被雷击一次,除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和对应的网卡芯片坏了外,其它都没事,自己动手修好了,花了20元不到买零件。

网友:
别修了,买新的,

网友:
05年AMD的路过。。。

网友:
06年AMD 2800+

网友:
05年的AMD路过。哈哈哈。

现在就风扇的声音大了一点。

网友:
我的4200+前几天挂的。。。

网友:
05年939 3000+前段时间在用,后来换了个939 双核X2 3800+。现在在用,也挺好!

网友:
不用AMD的路过。01年C4电脑在家里可能CPU电容干涸或硬盘老化吧,经常死机。06年的神舟笔记本用到现在电池早挂了,CDROM也不行了,其他还好。按照这个速度明年又该更新电脑了。。。可是没钱呀。。。

网友:
02年的AMD2200+,一直用到现在。中间05年转给爸妈,每天上阵,目前情绪稳定

网友:
今年7月的AMD X2 250 ,到今情況穩定,沒出現不良情緒!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倒了霉。我的映泰是A780G 的主板配的5000+上个礼拜发现启动不来,查了老半天,最后发现主板3.3V供电到CPU的电路板上的铜线烧了,那个郁闷,后面用了一根导线吧线路补上重新起动还是不行,我那时估计CPU和内存会不会是烧了还是主板也挂了,结果拆了家里另外那台4800+的折腾了把好的电脑的CPU和内存调换测试,结果能点亮了。说明主板问题不大。最后确认就是CPU烧了。

后来拿着CPU和风扇到当时配电脑哪去换,他们说要返回厂家要一个月。当时脑热啊MD要等一个月。结果我到2手市场花了180买了一个3600+和一个风扇,本想买个4800+结果没货。回来现在用的就是3600+感觉还行。

后面我想CPU这东西不应该那么容易烧啊,加上电源也是正牌的航嘉功率更不是问题。后面和我当时一起配的也是5000+的朋友说他前段时间电脑点不亮拿去给人检查,发现居然是CPU烧了。日了。今天又看到这贴又是5000+。NND

网友:
不应该啊,是不是超频了?

楼主:
哎呀,5000+默认是超频的呀,5000只有2.2的频,多个叉叉就跳到2.7了,前年买的时候家里就说要频率高的,配个华硕780主板,那个速度刚刚的,这下惨了,挂的也快,前年5月自己用的那台3800+的CPU,加上盈通的mcp68主板现在都还跑得好好的,就是只能插一条内存,不够用,今年过年的时候气了给换了一台,X215,主板也给换了华硕的,硬盘加了一个西数320G的黑盘,顺便淘了张8800GTS微星显卡,现在机到好用了,那个电费呀,用着心疼呀,不到3个小时都一度电。好浪费咯,有有这个冲动找个老机810的板来专门工作用。
   看来5000+还真的不是什么好鸟呀,都遇到这么多坏的了

还有一个同事的电脑的电容鼓包昨天给换了国产的35V 2200uF,却不能用,呀的主板8层板,洞也搞不开,都用上热风筒,WELLER自动吸锡器,能用上的家伙都用上了,地线洞打开了 ,1.2V电源线两面都是那么大的铜皮,这么都给搞不开那8个洞,有没有搞过这块,换过主板电容能完整搞定那几个电解电容洞洞的朋友支个招哈。先在这里谢过。

网友:
1999年的c333主机+14crt,过年回老家时,忙的时候偶尔还画pcb什么的,,,好用,,,,

网友:
06年买的 AMD 3000+ ,目前表示无压力。

网友:
楼主你的情况几乎跟我前几个月一模一样,也以为是cpu坏了,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01年买的雷鸟1.4G表示压力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情况几乎跟我前几个月一模一样,也以为是cpu坏了,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我老家那电源有问题我相信,但在这边我用的是700W的进口电源,自己目前加了一个独立显卡8800gts,功率和电压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样是装上去开机,通电一下就自动关机了。怎么都开不了,也换过好多个主板试了,不会一个电源有问题,几个电源都这么背吧,再说哈,无论那块主板,那台机,都是换上其他CPU都是正常的使用,就这一个CPU就不能开机。呵呵呵,这cpu也太挑剔电源了点吧。

网友:
说到电源,自从换了平台后,现在用的是全汉750W的电源,以前那个金河田标配的电源就让它在那里休息,功能小了点,才280W吧,风扇也小,用了一些岁月后还有点风扇的噪音(冬天开机的时候)。

网友:
05年 闪龙2500+ 路过,除了机器慢(硬盘是瓶颈),没什么大毛病,杂牌电源有时候不给力

网友:
没用过AMD的,想用~~~~

楼主:
最新战况,CPU已经返厂了,漫长等待中,,,
同事那个主板自己在淘宝整了一堆红宝石的电容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我用五年了,没问题呀,,,,但我觉的楼主有电源是否有问题

楼主:
08年配的那个我也有点怀疑电源,不过在家里的,怀疑也没有用,这边现在自己用的这个就把以前的长城电源换成了进口的750W电源,就是太耗电

网友:
还是以前的机器省电啊,,估计主机功耗没超过60W呵呵。

N年前的图拉丁P3S-1.266 + 华硕主板主机还在服役,就是32M显卡差了点,内存256不想增了,意义不大。

如果说本本的话,还是IBM的时代好啊。

网友:
嘿嘿,俺以前是AMD的忠实粉丝,自己曾经开网吧全部买的原装AMD CPU。网吧开了3年卖了,上百台机器CPU没坏过,主板是每个月有几块坏,用的是技嘉主板。我现在的主机还是AMD5000+的CPU 技嘉的主板,三个月前电脑无法启动时把CPU风扇拆下来吹了下放上去就好了。

AMD的CPU一个问题就是功耗大散热大,所以如果散热不好会容易重启或者启动不了。所以要想不坏,第一配的风扇最好是原装风扇,第二电脑用长了,散热器和风扇里面会积满灰尘,所以每年夏天来临之前最好用电吹风清理一下,第三散热器清理过后重新放上去的时候记得涂好硅胶。  做好这三点基本CPU不会坏的。至于说电源的问题,如果你用了很久没问题又没更改硬件配置基本不会是电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以前的机器省电啊,,估计主机功耗没超过60w呵呵。
n年前的图拉丁p3s-1.266 + 华硕主板主机还在服役,就是32m显卡差了点,内存256不想增了,意义不大。
如果说本本的话,还是ibm的时代好啊。

现在手上用的是两个机,娱乐就用AMD的这台新机,耗电,效果是好,工作,看看文档,网页,上上论坛,写点代码,调机就用图拉丁的1,0,以前是128内存,前两天才升级到512M,和一张独立的PCI显卡,拆机件,gf420,还加了张PCI的USB卡,原来的两个USB口少又慢。用着不玩游戏不看高清感觉和新机没有太大区别,唯一就是很省电。

网友:
05年配的台机,AMD 939 3000+ 一直超频运行,1.8G超到2.25G 运行,夏天也一样,一直很稳定。
双硬盘,金河田机箱电源,用的是磐正主板(现在已经停产了,电容至今不鼓包),
用起来杠杠的,装了win7照样跑得很快。

心得,主板要好,电源要强。

网友:
不过现在配台机,还是推荐配英特尔的CPU,毕竟i3/i5/i7的性能放在那里;
主板嘛,不要省太多钱,一定要用中档以上的(技嘉、微星神马的都可以,500以上),
切记不要买什么300来块的板子(任何牌子这个价都做不出好板);

笔记本吗,使用AMD新出的fusion APU 的轻薄本是今年年底和未来一年的新看点,
英特尔的集成显卡笔记本估计压力比较大。

网友:
07年3600+,无压力。
想换个5000+的,凑活在用几年。映泰690的板

网友:
07年12月31日 AMD4000+,坏了一星期,快三年了,正在换货中。

网友:
电源问题多,cpu还从没遇到坏过的

网友(2011-02-16):
其实不然,因为有一种执着叫“宁缺勿滥”。

网友:
03年配的Barton 2500+目前情绪稳定地服役中

网友:
用毒龙900的飘过,00年装的,现在开税票用。

网友:
03年AMD athlon 2000+ 1.67G ,超频到2.08G 用到现在,稳定.

网友:
家里的05年CR1.2的FUJISU本路过

网友:
03年1800+,超坏1u

网友:
06年2月的七喜KW200C笔记本路过~

网友:
04年速龙2500+飘过

网友:
手上有的坏CPU都是断针的,
AMD CPU热量比较高,风扇停转,可能会引起CPU内部的排阻虚焊,在另外一个坛子里见过人家自己修CPU,就上了焊膏把排阻都重新焊接了下。
AMD CPU风扇是特别要注意的。
我自己AMD 速龙 1800+ 2600+老CPU都没坏,AMD 三核奕龙 8650 也都稳定。

相反主板坏掉的,不稳定的,倒很多(自用的机器,到淘汰还是只有一块主板容易死机,其他都稳定的很)

网友:
05年2500+表示鸭梨不大
就是慢了点,内存小了点

网友(2011-04-06):
前几天的5000+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