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36 关于CPLD加密(无机酸求助)

楼主(2010-11-24):
初学cpld,用的是xc9536xl, 想用加密,就是不能读出写入的jed文件,我现在用ise下载jed文件到cpld里,但是能读出来写入的文件,如何设置不能读出

楼主:
补充:编程设置如下图
很明显我写保护、读保护没选,
选了后能否多次下载,还是只能下载一次,编程工具xlinx-jtag

网友:
能多次下载。包括你选了写保护以后也一样。

网友:
勾选read protect就行了

网友:
XC9500系列据我了解,总是可擦除的,所以尽管加密

CoolRunner 2 貌似是可以禁止写入/禁止擦除的,但ISE和Impact貌似并没有提供这个选项,故常规使用中也不会发生不可擦除的情况

网友(2013-05-27):
版主
   怎么在iMPACT中把jed文件下载到XILINX XC9536XL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