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个厂家的FPGA可以嵌入Cortex-M1软核,Xilinx or Altera?

楼主(2010-11-24):
如题,准备在FPGA中嵌入一个ARM软核,然后通过ARM的AHB总线连接我们自己开发的IP模块做测试验证。
为了简化工作,想用一个最简单的ARM内核,请问现在Cortex-M0、M1可以在哪家的FPGA中实现,是否需要从ARM获得license?

网友:
哪家的都可以
如果通过官方途径,需要获得授权

楼主:
LS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些。
你说的官方是指ARM还是FPGA厂商?
另外,从网上搜了搜,没有这方面的文章或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
刚才开EDN上的在线研讨会  都已经嵌入M3了

网友:
ALTERA 的某些系列是可以的,好像QUARTUS里带授权的……

网友:
altera 最新的quartus 授权时可以的

楼主:
Xilinx 的ISE有没有呢

网友:
ARM的软核授权当然是找ARM咯,呵呵
另外
xilinx 也可以嵌入M1核的;理论上ARM所有的核都可以支持嵌入到主流FPGA厂家的FPGA芯片,前提是资源足够。请看这个:

http://www.arm.com/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cortex-m1.php

The ARM Cortex-M1 processor addresses the need for a high-quality, standard processor architecture for FPGA applications, supporting a wide range of FPGA devices, including those from Actel, Altera, and Xilinx.
Advantages of using the ARM Cortex-M1 in FPGA
Standard processor architecture for all
Vendor independence - Cortex-M1 processor supports all major FPGA vendors
Software and tools can be re-used across FPGA and ASIC/ASSP
Easy migration path from FPGA to ASIC
Supported by the largest ecosystem - ARM Connected Community
Easy to migrate Cortex-M1 processor designs to newer and most efficient FPGAs
Supported by a strong ARM processor roadmap offering solutions at various performance points
ARM architecture proven in billions of ARM Powered® devices

网友:
可以找周立功代理的ACTEL看看,好像proasic3系列的嵌入软核免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Nios II软核也蛮好用,适当优化,功能很强悍的。

网友: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是AMBA总线,不是avalon总线,cpu无所谓,能把Uboot启动就行了,进行简单的寄存器测试OK后,再上C程序测试,最后上linux系统,挂驱动程序测试,当然有牛B的做法,全是软仿真,TB写的牛,仿真环境也要很牛。其实使用FPGA验证数字逻辑是成本最低的做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要验证的话,可以自己布一个板子TEST一下,这样更直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tel的FPGA是带CORTEX-M1的核的

楼主(2011-05-19):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真的要验证的话,可以自己布一个板子test一下,这样更直接呀,

你告诉我哪家公司的ARM芯片外扩了AMBA总线?

网友:
关注。
Nios II软核也挺好的

楼主:
我们的目的是验证我们设计的AMBA总线接口的外设模块,NiosII好像没有AMBA总线吧。

网友:
FPGA黑金动力学习板,资源很多,资料齐全。由浅入深,而且专门为初学者编写了(NIOSII那些事儿)和(verilogHDC那些事儿)的教程。每部都长达300页。它将是你的不二之选。http://shop6533515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