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CR 表用的自动平衡电挢如何测量负载的相位差?

楼主(2010-11-24):
大家好:
请问一般 LCR 表用的自动平衡电挢如何测量负载的相位差?
哪位大大可以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1、如果是硬件的同步检测,ad值和相差成比例的。

2、如果软件算,单频傅立叶。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是硬件的同步检测,ad值和相差成比例的。
2、如果软件算,单频傅立叶。

请问一下所谓的硬件同步检测是怎麽做?,ad值和相差成比例,这里指的是哪里的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