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能跑RTT+LWIP吗

楼主(2010-11-24):
本来在STM32F103ET6上是正常的。但转到STM32F103C8就运行不起来。好像在初始化内存时异常。
void rt_system_heap_init(void* begin_addr, void* end_addr)
{
        struct heap_mem *mem;
        rt_uint32_t begin_align = RT_ALIGN((rt_uint32_t)begin_addr, RT_ALIGN_SIZE);
        rt_uint32_t end_align = RT_ALIGN_DOWN((rt_uint32_t)end_addr, RT_ALIGN_SIZE);

        /* alignment addr */
        if((end_align > (2 * SIZEOF_STRUCT_MEM) ) &&
                ((end_align - 2 * SIZEOF_STRUCT_MEM) >= begin_align ))
   {
            /* calculate the aligned memory size */
                mem_size_aligned = end_align - begin_align - 2 * SIZEOF_STRUCT_MEM;
        }
        else
    {
                rt_kprintf("mem init, error begin address 0x%x, and end address 0x%x\n", (rt_uint32_t)begin_addr, (rt_uint32_t)end_addr);
                return;
        }

        /* point to begin address of heap */
        heap_ptr = (rt_uint8_t *)begin_align;

#ifdef RT_MEM_DEBUG
        rt_kprintf("mem init, heap begin address 0x%x, size %d\n", (rt_uint32_t)heap_ptr, mem_size_aligned);
#endif

        /* initialize the start of the heap */
        mem = (struct heap_mem *)heap_ptr;
        mem->magic= HEAP_MAGIC;
        mem->next = mem_size_aligned + SIZEOF_STRUCT_MEM;
        mem->prev = 0;
        mem->used = 0;

        /* initialize the end of the heap */
        heap_end = (struct heap_mem *)&heap_ptr[mem->next];
        heap_end->magic= HEAP_MAGIC;
        heap_end->used = 1;---------------------------------------------------------到这一句就异常了
        heap_end->next = mem_size_aligned + SIZEOF_STRUCT_MEM;
        heap_end->prev = mem_size_aligned + SIZEOF_STRUCT_MEM;

网友:
能跑,你的工程不是STM32F103C的配置吧。因为103C内存比较小,也可以看看itspy的u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跑,你的工程不是stm32f103c的配置吧。因为103c内存比较小,也可以看看itspy的uip。

感谢ffxz的帮助,真的是内存小了。我把内存大小改为20K的就可以了。

网友:
跑uip吧,uIP本身的消耗是比较少的,经过一定的优化3,4K以下都可以,这样就可省出很多空间,再加上RTT,那就不错了

网友(2011-02-24):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跑,你的工程不是stm32f103c的配置吧。因为103c内存比较小,也可以看看itspy的uip。
感谢ffxz的帮助,真的是内存小了。我把内存大小改为20k的就可以了。

在哪里修改内存大小?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