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M-VCC等电压为零,检测不到sim卡,各位大虾分析一下

楼主(2010-11-24):
我的这块板子拨打电话无法接通,经检查卡座电压一直没过来,各位大虾我该从哪分析

楼主:
有检查了一下,刚上电时电压有过来,但慢慢消失,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大虾解决

网友:
查PCB布线,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pcb布线,焊接

查过了,电路物理性都是好的

网友(2014-08-13):
如果你的GSM模块正常工作的话,就是没有多次复位GSM模块来检测SIM卡,GSM模块只有在复位之后才检测SIM卡,这是正常的上电检测流程,现在SIM卡一般有两种B类型卡和C类型卡,一种电压时1.8V ,一种是2.85V ,一般的GSM模块兼容这两种卡,GSM模块上电会先给1.8v电来检测SIM卡,如果没检测到SIm卡,就会从1.8V跳变到0v,从0V条编导2.85V,再次检测SIM卡,如果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供电电压2.85v,如果在1.8V检测到SIM卡则会一直输出1.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