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的Emac支持RMII方式吗?

楼主(2010-11-24):
有谁做过AT91sam7x256的Emac模块没有?
我现在DM9161E在做Emac物理层芯片,用的RMII方式。
但是在AT91sam7x256的数据手册中好像是说其不支持RMII。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支持的可能性大
本来支持 但说有bug rmii不能用
说会改 不知道改了没有

楼主:
谢谢!继续求指教!

网友:
支持RMII方式,晶振用50M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了。
参见最新的datasheet,里面的errata章节,从来都是说的,
只有 7X512 才支持RMII。
7X256 是不支持的,包括最新的 B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