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看门狗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0-11-24):
在阅读程序时遇到一个有关MSP的看门狗控制器WDTCTL的问题,请各位帮助,直接上两段程序:
  if(Set_Parameter(mSET_CTRL0,defSET_CTRL0))
  {
    WDTCTL = 0; //复位
  }
INT8U Set_Parameter(INT16U param, INT16U data)
{
  MBOUT1= data;      // 写本次邮箱发送的数据
  MBOUT0= param;     // 写本次邮箱发送的地址
  //等待ESP430CE1的反馈信息
  while (((MBCTL & IN0IFG) == 0) ); //邮箱接收器未发生接收中断则继续判断
  while (((MBCTL & IN1IFG) == 0) );
  //判断反馈消息是否与发送的内容相符
  if((MBIN0 != mPARAMSET)||(MBIN1 != param))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我想问下,为什么要直接将WDTCTL赋值为0?这个是复位操作么?另外,WDTCTL操作的时候,不是要有WDTPW的配合才有效么?

楼主:
呵呵,自己找到答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意制造访问违例

网友:
MSP430没有提供软件进行复位的指令,因此估计使用错误的操作指令,来引起单片机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