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PC2148 USB HID通讯

楼主(2010-11-24):
这里有个周立功HID 鼠标工程 要改成收发数据

高手指点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主要修改描述符与端点通信,加上一个IN端点和一个OUT端点就行了,可以先找一个例子看下,一般小改一下就可以实现简单的通讯了

网友:
有机会晚上可以QQ:121843781,

我也想请教你LCD的驱动,呵呵,望多指教指教

网友:
修改了一个代码,用于收发演示,收到数据后再原样发回去,还不知道有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