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MMS发送彩信

楼主(2010-11-24):
大家好,
     我使用的模块是SIM300-MMS , 内置彩信协议,使用AT+CMMSDOWN="PIC",<size>,<time>, 模块就开始接收图片,问题是怎么通过串口把图片出送给模块,我用的S3C2440微处理器,linux系统。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最近也搞这个。可以交流
把图片保存到数组,然后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网上找怎么把图片保存到数组的方法,没找到用C语言写的,请问用C语言怎么做?是不是数组里面都是16进制,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收一个字节写一个字节就是了。。。文件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了

网友:
SIM300都已经停产了。所以LZ要注意了后期产品设计后的供货问题。

网友(2011-01-19):
需要支持彩信模块可以使用FIBOCOM,可以联系:18621188161 邵先生

网友(2013-01-20):
试试看看,一直想搞彩信的,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C:
看看GU900D怎么实现彩信功能的,其实过程很简单:

///////// 接收彩信过程 //////////////////////////////////////////////////////////////
+MMSIND:1,0,0                 //提示有新的彩信正在接收
+MMSIND:2,1,0                 //收到一个MMS PUSH信息,指示为一个新的MMS信息,索引为1

AT+MMSMNG=1                             //列出MMS信息
+MMSRM: 1,”+8613714488529”,1,”8/21/2012”,”0:3:43”,3745
OK

AT+MMSREAD=1,1                            //读取MMS信息“原始地址”
+MMSREAD: 1,”+8613714488529”
OK

AT+MMSREAD=4,1                            //读取MMS信息标题
+MMSREAD: 4,”UTF8”,”abcd”
OK

AT+MMSREAD=5,1                           //列出MMS信息中的文件
+MMSREAD:5,1, ”test.txt”, ”UTF8”,3222          //包含一个索引为1的文件
OK

AT+MMSREAD=6,1,1                       //获取文件1(定义为第二个“1”)
                                          在MMS1(定义为第一个“1”)中
CONNECT
<输出文件的二进制数据>
+MMSREAD:6,3222
OK

///////// 发送彩信过程 //////////////////////////////////////////////////////////////
AT+FSUPL=”pic1.jgp”                           //上传图片文件”pic1.jgp”
CONNECT
<输入文件的二进制数据>
+FSUPL:13222
OK

AT+MMSWRITE=0                                //清除MMS信息内容
OK

AT+MMSWRITE=1,1,”13714488925”               //添加第一个“TO地址”
OK

AT+MMSWRITE=1,1,”13452463802”               //添加第二个“TO地址”
OK

AT+MMSWRITE=1,1,”yang.hfy@gmail.com”         //添加第三个“TO地址”
OK

AT+MMSSCS=”UTF8”,1                       //参数设置是UTF8,输入模式
                                           是文本模式
OK

AT+MMSWRITE=4,1,”abcd”                    //输入MMS信息标题

OK

AT+MMSWRITE=5,1,0,”pic1.jpg”                   //添加第一个文件到MMS信息,
                                           图片文件
OK

AT+MMSSCS=”UTF8”                        //添加文件之前必须选择参数设置
OK

AT+MMSWRITE=5,1,3,”test.txt”                //添加第二个文件到MMS信息,
                                           这个文件参数设置是UTF8
OK

AT+MMSSEND=1                            //发送MMS信息
OK
+MMSIND:1,0,0                          //发送MMS信息成功

网友(2014-07-26):
引用 网友C:
看看GU900D怎么实现彩信功能的,其实过程很简单:

///////// 接收彩信过程 ///////////////////////////// ...

按的发送步骤不成功:

AT+MMSSCS="UTF8",1

返回错误:
+CME ERROR: 100

按手册发送:
AT+MMSSCS=3

也返回错误:
AT+MMSSCS=3

发送:
AT+MMSWRITE=5,1,0,"pic1.jpg"

也返回错误:
ERROR

开始显示:
+BATS: 0
@@Ver:V01_B01_025-DTU-03, Build Time:2014/06/09 16:52

Build Time是最近的,是不是彩信的 AT命令有改动

X宝的售后让人无语,有一答没一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