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编程手册里的例程

楼主(2010-11-24):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操作系统,在RT-Thread编程手册里的第一个例程——跑马灯例程里不知道LED_ON()这个函数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定义开发板上led所在管脚

网友:
进入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之前都可以的.

网友:
led_on函数可以参考STM32Radio Examples上完整的例程。因为书籍编写的过程中,这属于底层一些的东西,其实与整个系统无关,所以在书中省略掉了。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刚开始学习操作系统。你可以先下一个RT-Thread0.3.1版本。在BSP文件夹里有STM32的例程,就有这个Led的例程。在led.c的文件里定义控制led的管脚。属于底层驱动了。

建议你先看1到2遍编程手册,不用太深究程序代码,只要大概了解一下系统。然后再对照例程代码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