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OP-37构成的线性整流器为何不成功?

楼主(2010-11-24):
这是《自制数字电感表》中的原图 (原文件名:OP-37构成的线性整流器.jpg)

这是PROTEUS仿真图 (原文件名:op-37构成的线性整流器1.jpg)

仿真的输出结果仍是正弦波。我就想知道错在哪里?是仿真有问题?还有原图本身就有问题?

在线等大虾的帮助!

网友:
电源中点没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试过了,4脚接VCC+5V,7接VEE-5V也不行。

网友:
怎么感觉电路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是我的仿真电路不对?还是原图不对?

网友:
你运放不接电源试一试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是原图有点错误,正确的原图在这里:

数字万用表有效值转平均值电路 (原文件名:20081216_438ca448a78e4f4d5a6efsRPdn5pndkg.gif)

这个电路的名称应该叫“半波平均值线性整流器”
其作用就是将正弦波的有效值转换为2.22倍的正弦波半个周波平均值。
简单地说就是“将有效值为200mV交流电压转换为200mV的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