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K6410 DM9000 读写 没响应

楼主(2010-11-24):
OK6410 板,S3C6410核心,板载DM9000A,DM9000的CS脚连接到XM0CSN1 (SROM Bank1 : 0x1800_0000  0x1FFF_FFFF ),CMD连接到ADDR2,所以INDEX口地址应该是0x18000000,DATA口地址应该是0x18000004。现在的问题是读写DM9000没反应,读ID返回0,程序如下:

#define __REG(x)                        (*(volatile unsigned int *)(x))

#define rSROM_BW                __REG(0x70000000)
#define rSROM_BC0                __REG(0x70000004)
#define rSROM_BC1                __REG(0x70000008)
#define rSROM_BC2                __REG(0x7000000C)
#define rSROM_BC3                __REG(0x70000010)
#define rSROM_BC4                __REG(0x70000014)
#define rSROM_BC5                __REG(0x70000018)

#define rGPNCON                   __REG(0x7F008830)
#define rGPNDAT                    __REG(0x7F008834)
#define rGPNPUD                    __REG(0x7F008838)

#define rEINT0CON0                __REG(0x7F008900)
#define rEINT0FLTCON0           __REG(0x7F008910)
#define rEINT0MASK                __REG(0x7F008920)
#define rEINT0PEND                __REG(0x7F008924)

#define rVIC0INTENABLE        __REG(0x71200010)
#define rVIC1INTENABLE        __REG(0x71300010)

static void iow(u32 adr, u32 dat)
{
        __REG(0x18000300) = adr;
        __REG(0x18000304) = dat;
}

static u32 ior(u32 adr)
{
        __REG(0x18000300) = adr;
        return (__REG(0x18000304));
}

void DM9000A_Init(void)
{
        u8 rMAC[8];
        u32 id_val;

        Uart_Printf("\r\nS3C6410: DM9000 Init...");

        //SROM: Bank1, Not using UB/LB, WAIT disable, 16-bit
        rSROM_BW = (rSROM_BW & 0xFFFFFF0F) | (0<<7) | (0<<6) | (0<<5) | (1<<4) ;
        rSROM_BC1 = (0x2<<28)|(0x4<<24)|(0x6<<16)|(0x4<<12)|(0x2<<8)|(0x6<<4)|(0x0<<0);

        //GPIO:GPN,For EINT7
        rGPNCON = (rGPNCON & (~(0x3<<14))) | (0x2 << 14);
        rGPNPUD = rGPNPUD & (~(0x3<<14));

        //EINT7 Enable
        rEINT0CON0 = (rEINT0CON0 & (~(0x7 <<12))) | (0x1 << 12); //High Level Interrupt
        rEINT0PEND = rEINT0PEND | (0x01<<7);        //Clear EINT7
        rEINT0MASK = rEINT0MASK & (~(0x1<<7));        //Enable EINT7

        iow(0x1F, 0x00);        //GPR: Power on

        iow(0x00, 0x03);        //NCR: Reset
        delay(200000);
        iow(0x00, 0x03);        //
        delay(200000);

        iow(0x00, 0x00);        //NCR: Normal Mode

        id_val =  ior(DM9000_VIDL);
        id_val |= (ior(DM9000_VIDH) << 8);
        id_val |= (ior(DM9000_PIDL) << 16);
        id_val |= (ior(DM9000_PIDH) << 24);
        Uart_Printf("\r\nS3C6410: DM9000 ID:%d",id_val);

        if (id_val != 0x90000A46)
        {
                Uart_Printf("\r\nS3C6410: Warning!!! DM9000 is not working."); //--------------------只能读到0
                return;
        }

        iow(0x02, 0x00);        //TCR: TX Polling clear
        iow(0x08, 0x3F);        //BPTR: Less 3Kb, 200us
        iow(0x09, 0x38);        //FCTR: Flow Control : High/Low Water
        iow(0x0A, 0x00);        //FCR: Flow Control
        iow(0x2F, 0x00);        //SMCR: Special Mode

        iow(0xFF, 0x80);        //IMR:Enable Pointer Auto Return

        iow(0x10, MAC[0]);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s
        iow(0x11, MAC[1]);
        iow(0x12, MAC[2]);
        iow(0x13, MAC[3]);
        iow(0x14, MAC[4]);
        iow(0x15, MAC[5]);

        rMAC[0] = ior(0x10);
        rMAC[1] = ior(0x11);
        rMAC[2] = ior(0x12);
        rMAC[3] = ior(0x13);
        rMAC[4] = ior(0x14);
        rMAC[5] = ior(0x15);

        Uart_Printf("\r\nS3C6410: DM9000 MAC: %02x:%02x:%02x:%02x:%02x:%02x\n",rMAC[0],rMAC[1],rMAC[2],rMAC[3],rMAC[4],rMAC[5]);//--------------------读MAC也返回不对的值

        iow(0x16, 0xFF);        //Multicast Address Registers
        iow(0x17, 0xFF);
        iow(0x18, 0xFF);
        iow(0x19, 0xFF);
        iow(0x1A, 0xFF);
        iow(0x1B, 0xFF);
        iow(0x1C, 0xFF);
        iow(0x1D, 0xFF);

        iow(0xFE, 0x3F);        //ISR: Clear Interrupt;
        iow(0x01, 0x2D);        //NSR: Clear Interrupt;

        //Enable EINT7
        iow(0xFF, 0x83);        //IMR: Enable Rx / Tx Interrupt
        iow(0x05, 0x31);        //RCR: Discard Long Packet  , Discard CRC Error Packet , Enable Rx

        Eth.IO_Width         = (ior( 0xFE ) >> 7 ) & 0x01;

}

GPOCON GPPCON GPQCON 默认已设置为MEM PORT, MEM PORT 的时钟也默认打开了。
怀疑是时序问题 ,HCLK = 133MHz ,照上面的时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在官方提供的Linux源码里找到一个时序:
rSROM_BC1 = (0x0<<28)|(0x4<<24)|(0xd<<16)|(0x1<<12)|(0x4<<8)|(0x6<<4)|(0x0<<0);
结果还是一样。。。

我是初学者,现在找不到原因了,或许还漏掉什么东西,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