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教ARM启动问题

楼主(2010-11-25):
看了几天的手册,还是不懂来龙去脉
1.supervivi是不是就是开发板的BIOS,
2.如果是的话,那他在norflash和nandflash中的地址是多少,手册里说预装在norflash中,地址是多少?
3.为什么又会说在SDRAM中0X33DE8000以上的空间被BIOS本省占用,不是烧写在flash中吗怎么又跑到sdram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几天的手册,还是不懂来龙去脉
1.supervivi是不是就是开发板的bios,
2.如果是的话,那他在norflash和nandflash中的地址是多少,手册里说预装在norflash中,地址是多少?
3.为什么又会说在sdram中0x33de8000以上的空间被bios本省占用,不是烧写在flash中吗怎么又跑到sdram来了

看看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吧。你会很快明白的。这本书_记得坛子有。。。最好买本真书了。。。

楼主:
好,谢谢jssd,我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