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的dma中断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在做一个nios+vga显示的东东。
配置文件已经烧写到配置芯片中。
但是写的程序。在第一次上电或复位后可以进入dma中断一次,之后就无法进入了。而且这时再重新启动一次调试也无法进入中断。这是为什么?可以知道程序在运行,我外接二极管在走跑马灯。
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alt_dma.h"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_type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dma.h"
#include "sys/alt_irq.h"
#include "altera_avalon_dma_regs.h"
#define VGA_WIDTH 640
#define VGA_HEIGHT 480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_VGA = (unsigned char *)(VGA_CONTROLLER_STREAM_0_BAS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_VGA_RAM = (unsigned char *)(SDRAM_BASE + 0x300000);
const unsigned long TLENGTH = VGA_WIDTH * VGA_HEIGHT;
//void clear_bk(unsigned int left, unsigned int top, unsigned int width, unsigned int height, 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init_dma(void);
//void DMA_interrupts(void * context, alt_u32id);
void clear_bk(unsigned int left, unsigned int top, unsigned int width, unsigned int height, 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int i,j;
    for(i=0; i<height; i++)
    {
        for(j=0;j<width;j++)
        {
            addr = (VGA_WIDTH * (top + i)) + left + j;
            if(addr > TLENGTH)
                addr %= TLENGTH;
                P_VGA_RAM[addr] = color;
        }
    }
}
void DMA_interrupts(void * context, unsigned int id)
{
    int si = IORD_ALTERA_AVALON_DMA_STATUS(DMA_0_BASE);
    if(si & 0x1)
    {
        IOWR_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DMA_0_BASE,0);
        IOWR_ALTERA_AVALON_DMA_STATUS(DMA_0_BASE,0);
        IOWR_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DMA_0_BASE,0);
        IOWR_ALTERA_AVALON_DMA_LENGTH(DMA_0_BASE,TLENGTH);
        IOWR_ALTERA_AVALON_DMA_RADDRESS(DMA_0_BASE,(int)P_VGA_RAM);
        IOWR_ALTERA_AVALON_DMA_WADDRESS(DMA_0_BASE,(int)P_VGA);

        IOWR_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DMA_0_BASE,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ORD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GO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I_EN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CON_MSK  |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EEN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LEEN_MSK
                            );
       IOWR_ALTERA_AVALON_DMA_STATUS(DMA_0_BASE,0);
       alt_dma_txchan_open("/dev/dma_0");
    }
}
void init_dma(void)
{
    if(alt_irq_register(DMA_0_IRQ,0,DMA_interrupts)==0)
    {
        printf("irq ok!\n");
    }
    IOWR_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DMA_0_BASE,0);
    IOWR_ALTERA_AVALON_DMA_STATUS(DMA_0_BASE,0);

    IOWR_ALTERA_AVALON_DMA_LENGTH(DMA_0_BASE,TLENGTH);
    IOWR_ALTERA_AVALON_DMA_RADDRESS(DMA_0_BASE,(int)P_VGA_RAM);
    IOWR_ALTERA_AVALON_DMA_WADDRESS(DMA_0_BASE,(int)P_VGA);
    IOWR_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DMA_0_BASE,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ORD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GO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I_EN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CON_MSK  |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WEEN_MSK  |
                    ALTERA_AVALON_DMA_CONTROL_LEEN_MSK
                    );
    alt_dma_txchan_open("/dev/dma_0");
}
int main()
{
    clear_bk(0,0,VGA_WIDTH,VGA_HEIGHT,0x3);
    init_dma();
    while(1)
    {
        int i;
        for(i=0; i<3; i++)
        {
            LED->DATA = 1<<i;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