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DC采样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在做一个手持示波器。采样速率最高为200Msps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高速ADC都有最低采样速率。

低于这个采样速率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我的产品设计为可以采样0~20M,难道高频率信号的用高速ADC,低频率信号的还要加一片低速ADC吗?

AD9481的Datasheet中写道最高转换速率是250M最低20M难道我用这个采样10HZ的信号,采样一个周期那要用多大的ram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高速AD要求采样保持电路有个很短的建立时间,建立时间短了,保持时间也很难做的很长。所以有个下限。高速AD采低频信号可以在后端FPGA中进行重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