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推荐一个低启动的小功率mos管吗

楼主(2010-11-25):
谢谢,要低电压(4V以下)启动小功率元件。用来检测电路里是否有一个电压的。

网友:
用放大器也可以啊。

楼主:
谢谢,我选用了一个74hc系列的小芯片来用。呵呵。

网友(2011-12-16):
ap2301 ap2302

网友(2012-06-08):
尼克森有一些管子的开启电压是1点几V的,应该可用

网友(2012-10-23):
vishay
si4838bd  1.8V
si7858bd  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