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之C#上位机 献给想DIY四轴又不会上位机的同学,主要用来观察数据

楼主(2010-11-25):
源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0443O6YP7X.rar(文件大小:76K) (原文件名:WindowsFormsApplication11.rar)

通迅协议如下:

    SYNC + DATA + SUM

    SYNC : 0x7F 0x7F 0xFE
    DATA : 共46字节,每两个字节表示一个有符号16位变量,目前用到了前17个变量,其它字节补0
    SUM  : 共1字节,SYNC和DATA累加取最低8位

楼主:
测试截图

网友:
这个控件MS不错的样子.
能发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用GDI画的

楼主:
在这里要感谢下台湾网友DDS032,在他的热心帮助下让我学会了一点C#

网友:
【楼主位】 Clinging 哆拉C梦

顶!

楼主:
扫盲一下,这个软件要装.net才能运行,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333325fd-ae52-4e35-b531-508d977d32a6&displayLang=zh-cn

网友:
正在找这玩意儿,顶!

网友(2011-02-04):
下了不知道怎么用。。。还是自己用LABVIEW写了。

网友(2011-05-07):
不说怎么用,有什么用呀

楼主:
LZ位说的很清楚了,还不会用我也没办法,哥不是你老师,没工夫教你

网友(2011-07-30):
mark! 下载过来试试看,正愁不会用matlab画波形呢!

楼主:
今天早上的试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wMDA3NjU2.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已能正确绘制波形。
sum = 0x7F+0x7F+0xEF+(第一个数据的高8位+第一个数据的低8位)+(第二个数据的高8位+第二个数据的低8位)+ ...+第46个数据高八位+第46个数据低八位

发送的双字节数据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强人,如果能像APM Planner的就更好了.www.arducopter.com

网友:
lz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上位机软件。我是一个学生,在自学c#。但是,对于上位机软件的编写没有任何头绪。希望得到lz的帮助和指导。我的qq1250270331.

网友:
lz可不可以推荐几本关于上位机编程的书。当然是您觉得不错的。在此小弟谢过了

网友B:
感谢 楼主 Clinging 哆拉C梦

安装C#有些问题,
1、修改一下项目文件(.csproj)解决Microsoft.CSharp.targets不存在
把 <Import Project="$(MSBuildToolsPath)/Microsoft.CSharp.targets" />
替换成:
<Import Project="$(MSBuildBinPath)/Microsoft.CSharp.targets" />

2、后来上网查询缺少的DLL下载下来,再重新指定一下就好了
警告        8        未能找到引用的组件“System.Xml.Linq”。
警告        9        未能找到引用的组件“System.Core”。
警告        10        未能找到引用的组件“System.Data.DataSetExtensions”。

然后、我把你的改动了一下
1、只有6通道
2、可用19200波特率
3、说明集成在界面里
4、加了图标和发布
5、通道颜色改了一下

最后,再次感谢你,上传我的版本,方便大家 ^_^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上位机我只会一点点C#,学的时候买了本《Visual C# 2008 从入门到精通》

回复 网友B:
好样的

网友:
楼主在呀,哈哈

请教你一下,程序里数据存满了是多少个?不点击“clear”会冲顶溢出吗?

楼主:
最多存10万组数据,超过了会自己清除所有数据,从0开始

网友:
我一直在用,很不错,感谢楼主。

只是有几点,单独拷贝出来执行文件,执行时打开串口报错,显示还是close,但实际却是已经打开着的了。

当数据量越来越大时(我用的115200,20ms一包),整个显示界面很卡,不显示波形,等暂停后才会显示。暂停清除后会好用一会,但越来越快会进入很卡的状态直至几乎不能用。

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乱值,比如我一些数据不可能出现几万的值,但运行一段时间后会频繁出现几万。暂停、清除、关闭打开串口无效,当关闭程序重新打开后会正常。然后一段时间后又频繁出现。

楼主:
单独拷出EXE文件时,有两个图片没拷出来,所以出错

效率问题不太好解决,暂时没时间折腾

数值出错可能是校验太简单了,建议改为CRC32

网友(2011-10-14):
回复 楼主:

网友:
之前看到过LZ这个帖子,最近准备试试。终于找到了,留个记号。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咨询一下  卡尔曼出来的是浮点型  怎么将浮点转为char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2012-01-06):
CPU和内存消耗很厉害

网友:
很好,太好了

网友(2012-02-09):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地面站软件参考

网友(2012-11-22):
好东西,有源码的,可以自己修改升级,V5

网友:
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开。还是没有用成哦!

网友(2013-01-10):
这个好啊

网友:
麻烦大哥帮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8-18):
mark   C# 串口示波器

网友(2014-05-24):
前辈你好,最近看到了你很久之前发的。显示四轴数据的上位机的帖子,然后觉得上位机很好想用一下。现在可以显示波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了负数。我觉得是我的把int拆分成两个char发送的那部分程序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这部分程序应该怎么写吗?就是,如何把一个int拆分成两个char的那部分。希望您能指教~!
这个是我写的程序,请问错在哪里呢?
void Debug_Out(int*datastring)

{
  unsigned char int_char1[2];
  int data_he;
  int data1,data2;
  int sum1=0;
  int sum2;
  unsigned char chaifen[45];
  char i;
  for(i=0;i<23;i++)

  {
     data1=datastring[i];
     data2=datastring[i];

     data1&=0XFF00; //清除低8bit;
     data1=data1>>8;//将高8bit移动到低8bit
     data1=(  char)data1;
     chaifen[i*2]=data1;

     data2&=0X00ff; //清除高8bit;
     data2=(  char)data2;
     chaifen[i*2+1]=data2;

     sum1+=datastring[i];

     data_he=data1+data2;
     data_he=data_he+1;
  }

  sum2=0x7F+0x7F+0xFE+sum1;//协议中的各个位的和
  sum2&=0x00ff;//去掉高8位
  sum2=(unsigned char )sum2;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7F);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7F);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FE);//SYNC

  for(i=0;i<46;i++)
  {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int)chaifen[i]);//从0-11发送数据

  }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sum2);//校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楼主 Clinging 哆拉C梦

安装C#有些问题,

前辈你好,最近看到了你很久之前发的。显示四轴数据的上位机的帖子,然后觉得上位机很好想用一下。现在可以显示波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了负数。我觉得是我的把int拆分成两个char发送的那部分程序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这部分程序应该怎么写吗?就是,如何把一个int拆分成两个char的那部分。希望您能指教~!
这个是我写的程序,请问错在哪里呢?
void Debug_Out(int*datastring)

{
   unsigned char int_char1[2];
   int data_he;
   int data1,data2;
   int sum1=0;
  int sum2;
   unsigned char chaifen[45];
  char i;
  for(i=0;i<23;i++)

  {
      data1=datastring;
      data2=datastring;

     data1&=0XFF00; //清除低8bit;
      data1=data1>>8;//将高8bit移动到低8bit
      data1=(  char)data1;
      chaifen[i*2]=data1;

      data2&=0X00ff; //清除高8bit;
      data2=(  char)data2;
      chaifen[i*2+1]=data2;

      sum1+=datastring;

      data_he=data1+data2;
      data_he=data_he+1;
   }

   sum2=0x7F+0x7F+0xFE+sum1;//协议中的各个位的和
   sum2&=0x00ff;//去掉高8位
   sum2=(unsigned char )sum2;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7F);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7F);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0xFE);//SYNC

   for(i=0;i<46;i++)
   {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int)chaifen);//从0-11发送数据

  }

   Send_Char_SCIA_unsigned (sum2);//校验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想做个四轴。收藏了。

网友:
有空的时候用用,不用自己编写了。带上图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