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有没有14脚的?

楼主(2010-11-25):
看到一板子,14脚 只看到12 13脚接了32.768K的晶振,14脚接地,用3.3V电池供电的

查了一下,没查到430有14脚的

网友:
有,MSP430F20XX的,如MSP430F2013、2012、2002,12、13脚是接32.768K晶振的

楼主:
谢谢,应该是它了,被误导了,选型手册上写的14IO,我以为是14个脚,然后一直找它,其实应该找10个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