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改变程序中全局变量的地址呀?

楼主(2010-11-25):
刚开机的时候,程序都运行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全局变量的地址就变了。但是程序能正常运行。不是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全局变量的地址就变了??
全局变量的数据变了?

楼主:
是全局变量的地址变了。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除了堆栈溢出之外,有其他什么可能吗?比如硬件的电源不稳定,或者晶振不稳定有可能导致程序会这样吗?

网友:
全局变量的地址变?
感觉不太可能,一般编译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地方。
把代码搞上来看看,还有在什么环境下,说详细些!

网友:
从不关心变量放那里这是编译器的杰作……

楼主:
是用mega128的芯片,常温正常,就在高低温(55度和-20度)的情况下,有出现过几次(之前测试出现过几次,近一个月就出现了1次),重新上电又正常。因为出现的不是很有规律,所以很头疼到底什么原因。代码比较多,不好打包哦。

网友:
电源噪声导致的,用示波器监控电源

楼主:
也就是说硬件(比如说电源不稳定,或者晶振不稳定)也是有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全局变量的地址会被改变,对吗?

网友:
LZ具体 解释下什么叫变量地址变了?你又是如何知道它变了呢?

问题问清楚了,才可能有正确答案

网友:
猛一看以为是用了MMU呢...
8楼正解,你怎么知道它的地址变了?调试器调试出来的还是?全局变量的地址变了真的是很费解的一句话。。。

楼主:
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不是可以看到地址吗?

楼主:
以前有仿真的时候有遇到过全局变量的地址被改变,只不过那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其实我就是想确认下硬件有没有可能导致全局变量的地址被改变。有没有人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