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手进来帮忙,看这是怎么个情况,为什么写入LCD的图像过一会儿才正常显示

楼主(2010-11-25):
大家看看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快急死了

LCD读出数据后又写入

楼主:
for(x=0;x<240;x++)
             {
              for(y=0;y<320;y++)
                {
              LCD_WR_REG(0x0020,x);//Lcd光标GRAM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21,y); //Lcd光标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0,x);//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x);//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y);//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y);//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16(0x0022);
              pixel=LCD_RD_DATA16();
              pixel=LCD_RD_DATA16();
      //TFT为BGR模式,读出来的数据要做RGB交换
              blue=(pixel>>11)&0x001F;
              red=(pixel<<11)&0xF800;
              green=pixel&0x07E0;
              pixel=red|green|blue;
      //pixels[x*60+y] = pixel;
             USART_SendData(USART1,pixel>>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1,pixel&0xf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

还是这个程序,把发送串口的地方改成了写入LCD某一区域,过了三四个小时才显示正常如果显示正常说明读取数据应该没问题

可是串口发送的时候总是同一个字节

楼主:
竟然没人来帮忙啊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必须读写两次,才能正确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if((7==stopbit)|(8==stopbit))                //为什么这个程序要重复两次才能正常
                  {        FIFO_CS_H();
                    //FIFO_RRST_L();
                        //LCD_CS_L();
                    for(x=0;x<100;x++)
             {
              for(y=0;y<100;y++)
                {
                     LCD_WR_REG(0x0020,x);//Lcd光标GRAM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21,y+120); //Lcd光标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0,x);//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x);//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y+120);//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y+120);//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16(0x0022);

                          pixel=LCD_RD_DATA16();
              pixel=LCD_RD_DATA16();
      //TFT为BGR模式,读出来的数据要做RGB交换
              blue=(pixel>>11)&0x001F;
              red=(pixel<<11)&0xF800;
              green=pixel&0x07E0;
              pixel=red|green|blue;
      //pixels[x*60+y] = pixel;
                 /*
                         USART_SendData(USART1,(u8)(pixel>>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u8)(pixel&0xf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

                          LCD_WR_REG(0x0020,x+120);//Lcd光标GRAM水平起始位置         为什么必须写两遍才能写进去数据
              LCD_WR_REG(0x0021,y+120); //Lcd光标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0,x+120);//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x+120);//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y+120);//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y+120);//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16(0x0022);

              LCD_WR_DATA16(pixel);

                }
             }

                   }

原来只有7==stopbit的时候读出的数据写进去显示不正常,后来改成读写两次,就变的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