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学习笔记--外部中断--红外遥控器实验

楼主(2010-11-25):
本实验移植自Alientek STM32 Mini 开发板的红外遥控实验!!!

remote.h
---------------------------------------------------------------------------------

#ifndef __RED_H
#define __RED_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define RDATA  DrvGPIO_GetBit(E_PORT3,E_PIN2) //EINT0 PIN

//红外遥控识别码(ID),每款遥控器的该值基本都不一样,但也有一样的.
//我们选用的遥控器识别码为0
#define REMOTE_ID 0

extern uint8_t Remote_Cnt;    //按键次数,此次按下键的次数
extern uint8_t Remote_Rdy;    //红外接收到数据
extern uint32_t Remote_Odr;   //命令暂存处
void Remote_Init(void);    //红外传感器接收头引脚初始化
uint8_t Remote_Process(void);   //红外接收到数据处理
uint8_t Pulse_Width_Check(void);//检查脉宽
#endif

remote.c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UART.h"

uint32_t Remote_Odr=0;       //命令暂存处
uint8_t  Remote_Cnt=0;    //按键次数,此次按下键的次数
uint8_t  Remote_Rdy=0;    //红外接收到数据

void INT_Callback_Function(void);
void Remote_Init(void)
{

    //采用EINT0的输入脚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2,E_IO_INPUT);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EXTINT0);
     DrvGPIO_EnableEINT(E_EINT0_PIN,E_IO_FALLING,E_MODE_EDGE,(EINT_CALLBACK)INT_Callback_Function); //E_EINT0_PIN P3.2

}
//检测脉冲宽度
//最长脉宽为5ms
//返回值:x,代表脉宽为x*50us(x=1~100);
uint8_t Pulse_Width_Check(void)
{
    uint8_t t=0;
    while(RDATA)
    {
        t++;
        //最小延时为26us,实际延时为x+26us,在12M 下面
        DrvSYS_Delay(24); //50us 26us起始误差
        if(t==100)return t; //超时溢出
    }
    return t;
}
//处理红外接收
/*-------------------------协议--------------------------
开始拉低9ms,接着是一个4.5ms的高脉冲,通知器件开始传送数据了
接着是发送4个8位二进制码,第一二个是遥控识别码(REMOTE_ID),第一个为
正码(0),第二个为反码(255),接着两个数据是键值,第一个为正码
第二个为反码.发送完后40ms,遥控再发送一个9ms低,2ms高的脉冲,
表示按键的次数,出现一次则证明只按下了一次,如果出现多次,则可
以认为是持续按下该键.
---------------------------------------------------------*/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_Callback_Function(void)
{

    uint8_t res=0;
    uint8_t OK=0;
    uint8_t RODATA=0;
    while(1)
    {
        if(RDATA)//有高脉冲出现
        {
            res=Pulse_Width_Check();//获得此次高脉冲宽度
            if(res==100)break;//非有用信号 >5ms
            if(res>=80&&res<100)OK=1; //获得前导位(4.5ms)
            else if(res>=35&&res<80)  //按键次数加一(2ms)
            {
                Remote_Rdy=1;//接受到数据
                Remote_Cnt++;//按键次数增加
                break;
            }
            else if(res>=20&&res<35)RODATA=1;//1.5ms
            else if(res>=4&&res<20)RODATA=0;//500us
            if(OK)
            {
                Remote_Odr<<=1;
                Remote_Odr+=RODATA;
                Remote_Cnt=0; //按键次数清零
            }
        }
    }
}
//处理红外键盘
//返回相应的键值
uint8_t Remote_Process(void)
{
    uint8_t t1,t2;
    t1=Remote_Odr>>24; //红外解码
    t2=(Remote_Odr>>16)&0xff;
     Remote_Rdy=0;//清除标记
    if(t1==(uint8_t)~t2&&t1==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
    {
        t1=Remote_Odr>>8;
        t2=Remote_Odr;
        if(t1==(uint8_t)~t2)return t1; //处理键值
    }
    return 0;
}

Test.c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river/DrvTIMER.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remote.h"

int TestRemoteOK (void)
{    uint8_t key;

    STR_UART_T param;

    /* Unlock the locked registers before access */
      UNLOCKREG(x);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4: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 HCLK clock frequency = HCLK clock source / (HCLK_N + 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param.u32BaudRate        = 57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param.u8TimeOut             = 0;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Remote_Init();        //初始化红外接收

    while(1)
    {
        if(Remote_Rdy)
        {

            key=Remote_Process();

            switch(key)
            {
                case 0:

                    break;
                case 162:
                    printf("Power\n");
                    break;
                case 98:
                    printf("VOL+\n");
                    break;
                case 2:
                    printf("VOL-\n");
                    break;
                case 226:
                    printf("CH+\n");
                    break;
                case 194:
                    printf("CH-\n");
                    break;
                case 34:
                    printf("RECALL\n");
                    break;
                case 56:
                    printf("0\n");
                    break;
                case 224:
                    printf("1\n");
                    break;
                case 168:
                    printf("2\n");
                    break;
                case 144:
                    printf("3\n");
                    break;
                case 104:
                    printf("4\n");
                    break;
                case 152:
                    printf("5\n");
                    break;
                case 176:
                    printf("6\n");
                    break;
                case 48:
                    printf("7\n");
                    break;
                case 24:
                    printf("8\n");
                    break;
                case 122:
                    printf("9\n");
                    break;
                case 16:
                    printf("10\n");
                    break;
                case 90:
                    printf("11\n");
                    break;
                case 66:
                    printf("12\n");
                    break;
                case 82:
                    printf("13\n");
                    break;
            }
        }else DrvSYS_Delay(10000);

    }
}

网友:
if(res>=80&&res<100)OK=1; //获得前导位(4.5ms)
else if(res>=35&&res<80)  //按键次数加一(2ms)
{
        Remote_Rdy=1;//接受到数据
        Remote_Cnt++;//按键次数增加
        break;
}
else if(res>=20&&res<35)RODATA=1;//1.5ms
else if(res>=4&&res<20)RODATA=0;//500us
if(OK)
{
        Remote_Odr<<=1;
        Remote_Odr+=RODATA;
        Remote_Cnt=0; //按键次数清零
}
我想问一下楼主,这里的时间4.5ms、2ms、1.5ms 、500us 是怎么确定的,你怎么知道的呢?那些键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例如以Remote_Odr=144为例,怎么算得Remote_Odr的值为144的呢?

楼主(2010-12-30):
这个是遥控器的时序啊!
请看我们Alientek的手册部分说明: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用的是合泰HT6221发射,STC中断接收解码。正有意等拿到芯唐开发板后试一下。好象HT6221的编码时序跟NEC的一模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开始学习M051,也尝试着从红外遥控解码开始。

网友:
nuc120 进中断1,却只能进一次。不知道哪里还需要设置。。。

网友:
能进多次了,就是中断程序出来后还会时不时进去下。。。太灵敏了。。。

网友(2011-03-14):
楼主的程序在新唐送的开发板上调试通过,谢谢分享。
发现一个问题,只要使能TIMER0~3中的任意一个,解码程序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怀疑是楼主程序中用到的库函数DrvSYS_Delay()中使用到的SysTick timer与TIMER0~3有冲突。下面是初始化TIMER1的函数,一执行这个函数就不能正确解码,不执行则一切正常。请楼主和高手指点,谢谢!
void TMR1_Init(void)
{
        /*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
    APBCLK |= TMR1_CLKEN;
        /* Select Timer0 clock source as external 12M */
        CLKSEL1 = (CLKSEL1 & (~TM1_CLK)) | TM1_12M;

        /* Reset IP TMR1 */
        IPRSTC2 |= TMR1_RST;
        IPRSTC2 &= ~TMR1_RST;

        /* Select timer1 Operation mode as period mode */
        TCSR1 &= ~TMR_MODE;
        TCSR1 |= MODE_PERIOD;

        /* Select Time out period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TCSR1 = TCSR1 & 0xFFFFFF00;                // Set Prescale [0~255]
        TCMPR1 = 12000000;                                // Set TCMPR [0~16777215]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TCSR1 |= TMR_IE;
        NVIC_ISER |= TMR1_INT;

        /* Reset timer1 counter */
        TCSR1 |= CRST;

        /* Enable Timer1 */
        TCSR1 |= CE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开始学习m051,也尝试着从红外遥控解码开始。

我这边有卖板和M051芯片,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哦!

网友(2011-07-21):
回复 楼主:

请教!
M051广州那里有得买?赛格有吗?价格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