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是不是真的功耗很低?

楼主(2010-11-25):
主要用于无线传输,想用MSP430(2013)+CC1100做,不知道这样功耗能做到多少

纽扣电池供电,,,大小和电脑主板上的类似,但是厚度是二倍厚,,,客户要求用一年就好了,不知道行不行,,

430和PIC比,哪个可以做的更低呢

网友:
看程序,睡眠模式,继承器设置, 综合后看有多少耗电, 但430是不错的;

网友:
CC1100的耗电太大

网友:
无线芯片收发的时候功耗都小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考虑下CC430,但目前好像货源不是很足~~

网友:
uA级待机休眠模式的MCU都可以做到1年,前提时,工作时别把电耗光了....

相比CC1100的工作耗电,MSP430的待机功耗可以不计....

网友:
430低功耗真的不错

网友:
eZ430-RF2500(MSP430F2274+CC2500)用两节7号电池可以跑一年多~~~

楼主:
TI 的CC系列,每个都说低功耗,,,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低,不过看了下2500确实比其它的要低些

看了人家的一个产品,不知道用的是哪个芯片 QFN16封装,16M晶振

网友:
說功耗要綜合考慮,別忘了外圍電路,哪怕就是一個LED,再用電池驅動的時候都會是一個大問題。

樓主所說的無線發射,功耗不會小的,注意這個!

网友:
掉电模式下430、PIC、AVR甚至8051 的功耗都不差。如果讨论uA级别的功耗,430在细节处有很多周到的考虑。

要是设计一个用LCD显示能运行1年的电子钟,这些MCU都行。相对来说,无线收发部分的功耗较大(1~10mA级别),控制它的开通/关断时间,比选择MCU更重要。

网友:
430那个型号功耗最低呢?

网友:
是可以计算出来滴。比如,你用的电池是多少mah的容量。你的平均功耗是多少。很容易就计算出来你的待机时间了。不过是理论待机时间。你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特别是无线发送的占空比,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无线发送的时候,是要达到20多毫安地,我是说的zigebee。
如果不考虑无线发送的占空比,一会电就用完了。大多数应用应该是这样地,1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发射一次,一次发射的时间在100ms以内,包括单片机唤醒的时间和rf的时间。。。。

网友:
单就单片机来说,430确实是业界最低功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6M就不是CC系列的了,CC系列一般都是26M的,16M一般是24L01系列和台系的RF芯片

网友:
电力消耗不完全取决于MCU,还和外围原件与代码效率有关,同样的芯片在有的项目中可以工作几年,而有的项目只能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天。

网友:
回复 楼主:

cc1100+msp430待机可以做到5个uA之内的,看你怎么组网的,发送时间较短的话,平均也就20uA之内

楼主:
主要用在在线测温 查了下电池资料CR2450 3V  540mAh

网友:
现在PIC24FXXKA系列是NO。1

网友:
430低功耗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主要是MCSM2设置占空比来省电吗?设到最小的时候收不到数据了呀?还有哪里可以省电的?

网友(2011-12-19):
软件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低功耗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力消耗不完全取决于mcu,还和外围原件与代码效率有关,同样的芯片在有的项目中可以工作几年,而有的项目只能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天。

是啊。低功耗都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除选用各种低功耗器件外,项目的整体设计及使用条件都是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
考虑低功耗设计,必然选择Msp430

网友:
还有PIC可以考虑.

网友:
MSP430/PIC24都可以

网友: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我也想做低功耗的应用。板上自带可充锂电,平时外部供电+充电,在断电的情况下,就需要MCU低功耗。
目前初步选择PIC。

网友:
我倒是前几个月搞了一个AVR169和CC1100,一开始想用CC1101的唤醒功能的,后来不知道是我理解的不对,还是怎么来着,感觉CC1101要能唤醒,那么就必须是在那个时间段,接收端是醒着的,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完全有MCU来控制算了。
为了控制方便,我直接搞了一个类似于火车时刻表的东西,所有的下级和上级的通讯都按照时刻表来办,上级有权改变当前时刻,下级每次通讯的时候都对时间进行一次校准。如果在时刻内没有接收到,那么就监听N个周期,试图重新建立连接。不过这样做的话,你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外部晶振来判定时间。
这样的话,通讯做起来很简单的。而且可以很容易把功耗降低。CC1101我记得好像是发送是30MA,接收是20MA,主要耗电是一直保持接收,所以只要协调好上下的通讯,弄好占空比,那么功耗自然就下来了。
其实,板子上最好不要有LED,要显示的话就用LCD显示.
对你功耗起决定作用的,其实还是你的必要通讯的最短间隔是多少,其实也就是你的占空比到底能做到多低?

编辑原因,少打了几个字

网友:
觉得30楼的设计不错!

网友:
小壁虎也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