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位区(bitband)操作新方法

楼主(2010-11-25):
利用MDK提供的关键字__attribute__((bitband)),可以很方便地进行Cortex-M3所提供的位区(bitband)操作。下面以USART的定义为例:

/* ------------------------ USART寄存器 ---------------------- */
typedef struct                                  // 状态寄存器结构
{
    u16 PE:1;                                   // 校验错误(r)
    u16 FE:1;                                   // 帧错误(r)
    u16 NE:1;                                   // 噪声错误标志(r)
    u16 ORE:1;                                  // 过载错误(r)
    u16 IDLE:1;                                 // 监测到总线空闲(r)
    u16 RXNE:1;                                 //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rc_w0)
    u16 TC:1;                                   // 发送完成(rc_w0)
    u16 TXE:1;                                  // 发送数据寄存器空(r)
    u16 LBD:1;                                  // LIN断开检测标志(rc_w0)
    u16 CTS:1;                                  // CTS 标志(rc_w0)
}USART_SR __attribute__((bitband));

typedef struct                                  // 控制寄存器1结构
{
    u16 SBK:1;                                  // 发送断开帧(rw 1:将要发送断开字符)
    u16 RWU:1;                                  // 接收唤醒(rw 1:接收器处于静默模式)
    u16 RE:1;                                   // 接收使能(rw)
    u16 TE:1;                                   // 发送使能(rw)
    u16 IDLEIE:1;                               // IDLE中断使能(rw)
    u16 RXNEIE:1;                               //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rw)
    u16 TCIE:1;                                 // 发送完成中断使能(rw)
    u16 TXEIE:1;                                //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使能(rw)
    u16 PEIE:1;                                 // PE中断使能(rw)
    u16 PS:1;                                   // 校验选择(rw 0:偶校验,1:奇校验)
    u16 PCE:1;                                  // 检验控制使能(rw)
    u16 WAKE:1;                                 // 唤醒的方法(rw 0:被空闲总线唤醒,1:被地址标记唤醒)
    u16 M:1;                                    // 字长(rw 0:8位,1:9位)
    u16 UE:1;                                   // USART使能(rw)
}USART_CR1 __attribute__((bitband));

typedef struct                                  // 控制寄存器2结构
{
    u16 ADDR:4;                                 // 本设备的USART节点地址(rw)
    u16 RESERVED1:1;
    u16 LBDL:1;                                 // LIN断开符检测长度(rw 0:10的断开符检测,1:11位)
    u16 LBDIE:1;                                // LIN断开符检测中断使能(rw)
    u16 RESERVED2:1;
    u16 LBCL:1;                                 // 最后一位时钟脉冲(rw )
    u16 MODE:2;                                 // 时钟相位(rw 0: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1:第二个)
                                                // 时钟极性(rw 0:总线空闲时CK引脚上保持低电平;1:高电平)
    u16 CLKEN:1;                                // 时钟使能(rw)
    u16 STOP:2;                                 // 停止位(rw)
    u16 LINEN:1;                                // LIN模式使能(rw)
}USART_CR2 __attribute__((bitband));

typedef struct                                  // 控制寄存器3结构
{
    u16 EIE:1;                                  // 错误中断使能(rw)
    u16 IREN:1;                                 // 红外模式使能(rw)
    u16 IRLP:1;                                 // 红外低功耗(rw)
    u16 HDSEL:1;                                // 半双工选择(rw)
    u16 NACK:1;                                 // 智能卡NACK使能(rw)
    u16 SCEN:1;                                 // 智能卡模式使能(rw)
    u16 DMAR:1;                                 // DMA使能接收(rw)
    u16 DMAT:1;                                 // DMA使能发送(rw)
    u16 RTSE:1;                                 // RTS使能(rw)
    u16 CTSE:1;                                 // CTS使能(rw)
    u16 CTSIE:1;                                // CTS中断使能(rw)
}USART_CR3 __attribute__((bitband));

typedef struct                                  // 保护时间和预分频寄存器结构
{
    u16 PSC:8;                                  // 预分频器值(rw )
    u16 GT:8;                                   // 保护时间值(rw)
}USART_GTPR __attribute__((bitband));

typedef struct                                  // USART寄存器结构
{
    __IO USART_SR   SR;                         // 状态寄存器
    u16 RESERVED0;
    __IO u16        DR;                         // 数据寄存器
    u16 RESERVED1;
    __IO u16        BRR;                        // 波特比率寄存器
    u16 RESERVED2;
    __IO USART_CR1  CR1;                        // 控制寄存器1
    u16 RESERVED3;
    __IO USART_CR2  CR2;                        // 控制寄存器2
    u16 RESERVED4;
    __IO USART_CR3  CR3;                        // 控制寄存器3
    u16 RESERVED5;
    __IO USART_GTPR GTPR;                       // 保护时间和预分频寄存器
    u16 RESERVED6;
}USART_TypeDef;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                            // 外围设备的基地址
#define 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APB1设备的基地址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               // APB2设备的其地址

#define USART2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4400)            // USART2基地址
#define USART3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4800)            // USART3基地址
#define UART4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4C00)            // UART4 基地址
#define UART5_BASE            (APB1PERIPH_BASE + 0x5000)            // UART5 基地址
#define USART1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3800)            // USART1基地址

#define USART2                ((USART_TypeDef *) USART2_BASE)       // 定义USART2
#define USART3                ((USART_TypeDef *) USART3_BASE)       // 定义USART3
#define UART4                 ((USART_TypeDef *) UART4_BASE)        // 定义UART4
#define UART5                 ((USART_TypeDef *) UART5_BASE)        // 定义UART5
#define USART1                ((USART_TypeDef *) USART1_BASE)       // 定义USART1

    如果想给USART1的CR1寄存器的RXNEIE置位,直接这样操作就行了:
    USART1->CR1.RXNEIE = 1;
    MDK就能正确编译成位区操作地址,根本不需要自己去计算位区地址。

网友:
战略马克

网友:
固定地址的bitband,本来就不用去计算地址。

不知道全局变量bitband,是不是不用算地址,如果不用,则是MDK的一点进步。

而局部变量,MDK应该不可能做到bitband不算地址。

网友:
咔嚓,照个相先。

网友:
结构体,有点迷糊。。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操作位区,片内功能块的定义需要全部重新编写(不能使用库了),就形成了新的库,效率比ST公司提供的库要高很多。
    同时,对RAM区,也同样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结构体指针+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N年前就会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体指针+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n年前就会用了。

    你的眼睛看花了吧,我说的重点并非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bitband貌似很鸡肋。

固定地址不用算算地址,用bitband才有用。

如果对变量bitband还要算地址,用bitband还不如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bitband貌似很鸡肋。
固定地址不用算算地址,用bitband才有用。
如果对变量bitband还要算地址,用bitband还不如不用。

    举例如下:
typedef struct
{
    u32 bit0:1;
    u32 bit1:1;
    u32 bit2:1;
    u32 bit3:1;
    u32 bit4:1;
    u32 bit5:1;
    u32 bit6:1;
    u32 bit7:1;
    u32 bit8:1;
    u32 bit9:1;
    u32 bit10:1;
    u32 bit11:1;
    u32 bit12:1;
    u32 bit13:1;
    u32 bit14:1;
    u32 bit15:1;
    u32 bit16:1;
    u32 bit17:1;
    u32 bit18:1;
    u32 bit19:1;
    u32 bit20:1;
    u32 bit21:1;
    u32 bit22:1;
    u32 bit23:1;
    u32 bit24:1;
    u32 bit25:1;
    u32 bit26:1;
    u32 bit27:1;
}DEMO __attribute__((bitband));

DEMO tt;

tt.bit0 = 1;
tt.bit1 = 0;
   前提:变量tt是全局变量(因为编译器在编译时就能给全局变量定位了,编译器可以事先计算好)。

网友:
顶一下吴总。

网友:
这样很好呀,可以功能为来访问寄存器了,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上也更明白了。真不明白为什么STM在定义的时候不将所有的功能位来都定义成bitband

网友:
另外,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所有外设功能位都可以利用位区来操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所有外设功能位都可以利用位区来操作呢?

    应该所有的功能位都支持的。

回复 网友C:
这样很好呀,可以功能为来访问寄存器了,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上也更明白了。真不明白为什么stm在定义的时候不将所有的功能位来都定义成bitband

    好像关键字__attribute__((bitband)),MDK 4.0以上才支持。另外,IAR好像不支持。ST的库,是为了在IAR、MDK、GCC中都能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参考手册上看所有外设的地址都是在0x4000 0000-0x4010 0000这段内存中,这段内存是可以映射到0x42000000-0x43ffffff这个位段里的。

网友:
啊,搜到这个贴,外设都是可以映射到bitband里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1107&bbs_page_no=1&bbs_id=3020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顶一下吴总。

    你认识我?

网友:
和位域有多大区别

网友(2011-02-23):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

typedef struct                                  // 保护时间和预分频寄存器结构
{
    u16 PSC:8;                                  // 预分频器值(rw )
    u16 GT:8;                                   // 保护时间值(rw)
}USART_GTPR __attribute__((bitband));

" u16 PSC:8;"的8指的是占8个位么?,是的话程序中如何访问呢?还有在那里指定一个位在它所在的字或半字中的位置呢?是按从前到后的顺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
typedef struct                                  // 保护时间和预分频寄存器结构
{
    u16 PSC:8;                                  // 预分频器值(rw )
    u16 GT:8;                                   // 保护时间值(rw)
}USART_GTPR __attribute__((bitband));

" u16 psc:8;"的8指的是占8个位么?,是的话程序中如何访问呢?还有在那里指定一个位在它所在的字或半字中的位置呢?是按从前到后的顺序么?

    如:
    USART_GTPR p;
    p.PSC = 20;
    p.GT = 49;

    u16 i;
    u8 j;
    i = p.PSC;
    j = p.GT;

    *(u16*)&p = 0x1234;

    就这样啊。

网友:
要是有个把库按这种重写一下就爽了

楼主:
我把经常用到的寄存器,全部都这么改造过了,应该是好用的,但不敢100%保证没BUG,所以就不上传了,^_^。

网友:
传上来呀,发现错误,大家一起发改正嘛

网友:
你告诉我,哪些没有改的,我来改

楼主:
STM32F10x的寄存器文件(修改过的)。

网友:
38L,
用这个头文件建了个工程,好多问题.能传个用这个文件做的工作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上面的头文件的基础上能够使USART1->CR1=0x0000_0000可以使用?
有的寄存器要全部清零的话,按上面的头文件,只能一个个清位域??

楼主:
*(__IO u32*)&USART1->CR1 = 0x00000000;

网友:
谢谢楼上,编译错误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很牛啊,一直在困扰那个位区怎么利用得到

网友:
请问一下,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方便书写代码和阅读 还是 能提高速度

之前我的做法是开一个数组,在程序中计算位置,比起不用位快很多,尤其大量循环,而且我是做LED显示的,必须一位一位的处理。
但是这样的速度还是不太满意,比如将64*1024*4个点分4路(每路64*1024位)同时SPI串行移出需要400US,这样太慢了。

请问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要怎么做呢?

网友:
void SendRow_16S_1Col_4Line(uint8 row, uint8 *DispBuffer)
{

        uint16 k;
        uint32 StartAddr;
        uint32 temp1,temp2,temp3,temp4;
        uint8  b;

        b = 28 - (row % 8) * 4;

        StartAddr = ((uint32)DispBuffer + (row / 8) * (Screen.Len * 8) - 0x20000000) * 32;

        temp1 =  StartAddr + 0x2200001c        - (row % 8) * 4;
        temp2 =  temp1 + Screen.Len * 512;
        temp3 =  temp1 + Screen.Len * 1024;
        temp4 =  temp1 + Screen.Len * 1536;

        for (k = 0; k < Screen.Len ; k ++)   // 多少列
        {
        //        StartAddr  = k * 64 * 8;//32*2*k
                StartAddr  = k * 256;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StartAddr  += 32;//32*2*k

                SCK = false;
                D1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1);
                D2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2);
                D3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3);
                D4 = ~*( unsigned int *)( StartAddr + temp4);
                SCK = true;
        }
        STB = false;                  //stb
        STB = true;
}

毫无疑问,我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尽量减少循环

网友:
还没用上,感觉不错。尤其谢谢吴助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方便书写代码和阅读 还是 能提高速度
之前我的做法是开一个数组,在程序中计算位置,比起不用位快很多,尤其大量循环,而且我是做led显示的,必须一位一位的处理。
但是这样的速度还是不太满意,比如将64*1024*4个点分4路(每路64*1024位)同时spi串行移出需要400us,这样太慢了。
请问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要怎么做呢?
    这种方法,既方便书写代码,方便阅读,又能提高速度。
    至于是否提高了速度,你可以通过MDK生成的汇编代码进行对比。

网友:
*(__IO u32*)&USART1->CR1 = 0x00000000;这是一种变通的用法,能不能不改变原来的使用习惯,二种用法都通吃?

网友:
用得到 标记一下

网友:
typedef struct                // ADC状态寄存器        +0x0000
{
        u32        AWD:1;                                                                                                    // 模拟看门狗标志位
        u32 EOC:1;                                                                                                    // 转换结束位
        u32 JEOC:1;                                                        // 注入通道转换结束位
        u32 JSTRT:1;                                                // 注入通道开始位
        u32 STRT:1;                                                        // 规则通道开始位
}ADC_SR __attribute__((bitband));

#define ADC1_SR                ((ADC_SR *) ADC1_BASE)
#define ADC2_SR                ((ADC_SR *) ADC2_BASE)
#define ADC3_SR                ((ADC_SR *) ADC3_BASE)
引用的时候:ADC1_SR->STRT=0;原来对寄存器操作的习惯也不会改变,感觉还比较方便。

网友(2011-04-05):
你那能整体赋值吗?

网友:
好东西 我也来学来试试

网友(2011-05-05):
位回复【28楼】mcu5i51 学途浪子
和位域有多大区别

同问!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寄存器位都可以用bitband的....比如gpio的某些控制位....请仔细看手册.....

网友:
位域操作,程序上美观直接,可是生成的汇编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网友(2011-08-04):
个人不太喜欢一位一位操作寄存器,感觉太繁琐了,而且要了解寄存器中的每一位的功能,用ST提供的库配置外设操作感觉很爽,现在不用ST的库还不顺手了!!
不过LZ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这技巧很牛逼

网友:
初学STM32,我看手册上有一种“位带”操作,如果访问0x40000000 地址上的0,1,2,3位上的值,只需访问0X42000000 0X42000004
0X42000008 0X4200000C上的值

网友:
这个在官方编译器参考手册中 (RealView Compiler Reference Guide) 是有说明的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armccref/armccref_babcbgfc.htm

网友(2011-12-23):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6-25):
连抽了两根烟,发现自己是一坨屎

网友:
这正好解决sbit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在对RCC寄存器操作时,有问题呢??不能正确的配置啊。外设时钟不工作。

网友G(2012-11-23):
缺点是不能整体赋值。比如
typedef union
{
    u8 byte;
    struct
    {
        u8 bit0:1;
        u8 bit1:1;
    } bits;

} mytype __attribute__((bitband));

mytype var;

var.byte = 0xff;

上述定义不支持,报告错误。
只支持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操作位区,片内功能块的定义需要全部重新编写(不能使用库了),就形成了新的库,效率比ST ...

汇编效率其实差的真不多....很多寄存器项目也不止一位,反而处理起来麻烦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个,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
刘明马克。

网友(2012-12-24):
大神:
以下是MDK自带文档:
Using __attribute__((bitband))
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 for µVision Compiler User Guide Version 4.0

Home > Compiler Features > Bit-banding > Using __attribute__((bitband))

3.3.1. Using __attribute__((bitband))
__attribute__((bitband)) is a type attribute that is used to bit-band type definitions of structures. See Example 3.3 and Example 3.4.

Example 3.3. Unplaced object

/* foo.c */

typedef struct {
  int i : 1;
  int j : 2;
  int k : 3;
} BB __attribute__((bitband));

BB value; // Unplaced object

void update_value(void)
{
    value.i = 1;
    value.j = 0;
}

/* end of foo.c */

In Example 3.3 the unplaced bit-banded objects must be relocated into the bit-band region. You can do this by either using an appropriate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or by using the --rw_base linker command-line option. See the Linker Reference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Alternatively, you can use __attribute__((at())) to place bit-banded objects at a particular address in the bit-band region, see Example 3.4.

Example 3.4. Placed object

/* foo.c */

typedef struct {
  int i : 1;
  int j : 2;
  int k : 3;
} BB __attribute__((bitband));

BB value __attribute__((at(0x20000040))); // Placed object

void update_value(void)
{
    value.i = 1;
    value.j = 0;
}

/* end of foo.c */
我的理解是:
  对于内存RAM的变量也可进行位操作,而且也可以映射到位带里去。但必须用两种方法提示编译器(MDK)1: You can do this by either using an appropriate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or by using the --rw_base linker command-line option.就是通过:连接脚本或连接参数 --rw_base 去设置。
2. you can use __attribute__((at())) to place bit-banded objects at a particular address in the bit-band region, 通过__attribute__((at())) 提示MDK,这样就可以操作内存数据区里的变量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缺点是不能整体赋值。比如
typedef union
{

胡说。

以楼主第一楼的代码为例,改成:
#pragma anon_unions                                                        //允许匿名结构和匿名联合

typedef union {                                                                // 状态寄存器结构
        struct {
                u16 PE:1;                                                        // 校验错误(r)
                u16 FE:1;                                                        // 帧错误(r)
                u16 NE:1;                                                        // 噪声错误标志(r)
                u16 ORE:1;                                                        // 过载错误(r)
                u16 IDLE:1;                                                // 监测到总线空闲(r)
                u16 RXNE:1;                                                //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rc_w0)
                u16 TC:1;                                                        // 发送完成(rc_w0)
                u16 TXE:1;                                                        // 发送数据寄存器空(r)
                u16 LBD:1;                                                        // LIN断开检测标志(rc_w0)
                u16 CTS:1;                                                        // CTS 标志(rc_w0)
        } __attribute__((bitband));
        u16 Value;
} USART_SR;

#define USART1_SR        (*(volatile USART_SR *)0x40013800)

访问位成员:pe = USART1_SR.PE;
访问整体:sr = USART1_SR.Value;

还要怎样访问整体?只是比一般的多出了.Value了。千万注意,#pragma anon_unions不能缺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STM32F10x的寄存器文件(修改过的)。

从参考手册上看所有外设的地址都是在0x4000 0000-0x4010 0000这段内存中,这段内存是可以映射到0x42000000-0x43ffffff这个位段里的。

ARM公司规划出这个外设的映射位段是为了加快位操作速度。对某一位进行写入时,取消了传统的 读 改 写 三步骤,而是可以应用这个位段映射,直接写入。
而ARM公司没有放弃传统的外设段,全部应用位段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全部用位段,想象一下,如果对整个寄存器单次全部赋值。用位段的方式,需要几个步骤,多少代码....32位的寄存器赋值,是否需要32次置位或者清零动作?或者32的倍数???

各有优点各有缺点......

完美的做法是,编译器智能识别,当为位操作时,就用位段操作。当为批量操作时,就用传统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参考手册上看所有外设的地址都是在0x4000 0000-0x4010 0000这段内存中,这段内存是可以映射到0x4200000 ...

楼上,我在你的楼上提出的方案是可以兼顾的……只是写法比较长了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胡说。

以楼主第一楼的代码为例,改成:

请你先验证一下我的代码,然后再下结论我是否在胡说。我的代码确实编译通不过,我才有此一说。我的代码哪里有问题,你要是能指出来,我会非常感谢。
与你的代码比较了一下,至少有两点不一样:

1. 你使用了#pragma anon_unions,我不知其作用,回头尝试一下。
2. 你定义的是USART1的特殊寄存器结构体,#define USART1_SR        (*(volatile USART_SR *)0x40013800);我的代码是打算定义一个普通程序标志结构体,mytype var。

我会仿照你的代码尝试一下,回头与你交流。

网友:
这个还不错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你先验证一下我的代码,然后再下结论我是否在胡说。我的代码确实编译通不过,我才有此一说。我的代码哪 ...

首先请问一下,你是否认真看过我的代码并动手编译过?你的代码是有语法错误的,你拿来怪编译强不是在欺负人嘛!

这是你的代码:
typedef union
{
    u8 byte;
    struct
    {
        u8 bit0:1;
        u8 bit1:1;
    } bits;

} mytype __attribute__((bitband));                          //看到没有,bitband把byte也作用进去了,这是不支持的。

mytype var;                                                        //这里,你的变量var位于什么位置?编译器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过位带来完成,于是就SB了

var.byte = 0xff;

我给你改写一下,你自己编译一下,再验证一下我并没有冤枉你:
#pragma anon_unions
typedef union{
    u32 byte;
    struct    {
        u32 bit0:1;
        u32 bit1:1;
    } __attribute__((bitband));                               //bitband必须作用整体,这里必须匿名,否则bitband认为只作用于部分,编译能够通过,但是无法实现bitband的功能
                                                                       //这里用了匿名结构,所以一定要#pragma anon_unions,否则语法错误伺候
} mytype;

volatile mytype __var __attribute__((at(0x20001000)));               //占个座
#define var (*(volatile mytype*)0x20001000)         //实际操作都用var来完成。

在我的MDK上,编译器上还是有点傻,直接调用__var.bit0还是会移位干什么的,讨厌死了,但是var.bit0就不会。

有图有XX:

看到@0800017C和@08000180了没有,分别对应22020000和20001000,表示已经完全采用了bitband。
如果图再看不懂,那你还是坚持你自己的观点好了,我只是说Keil完全可以做到bitband访问、局部访问(通过逻辑运算)和全部访问,至于你能否做到,那已经不是编译器的事情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首先请问一下,你是否认真看过我的代码并动手编译过?你的代码是有语法错误的,你拿来怪编译强不是在欺负 ...

仅仅适用与M3, M4。除了特殊应用,很少用到。
变量定义的时候,要注意对齐和边界
不过从技术角度讲,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严重警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大尺寸字体。请重新编辑删除本警告。不删除此警告的ID将被封锁。阅读到此文字请务必举报】
首先请问一下,你是否认真看过我的代码并动手编译过?你的代码是有语法错误的,你拿来怪编译强不是在欺负 ...

我手头的计算机没有MDK,我只能到单位去试验。但是看了你对我的代码逐行点评,我知道了我错在哪里。我诚恳接受你的批评,我果然是在胡说。我只知道照猫画虎地搬来xdata区位结构体的整体访问方法,没想到bitband区位结构体的整体访问要遵守额外的规则:

1. __attribute__((bitband)) 只能作用于位结构体,不能作用于联合体。
2. bitband必须通过匿名方式实现作用于整体,否则不是真正的bitband操作。
3. 要设置#pragma anon_unions,才能实现匿名。
4. 要对变量指定具体地址,如*(volatile mytype*)xxxx。

前三点容易接受,但是第四点则让人觉得很勉强。说明bitband不像xdata,idara或bdata一样好用,编译器不能为你分配bitband地址。就算你只想定义一组标志,不想关心具体地址,也不行。让人担心的两点:“可否整体访问”和“可否自动分配地址”,解决了一点,仍有一点遗憾。还请高手接着出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手头的计算机没有MDK,我只能到单位去试验。但是看了你对我的代码逐行点评,我知道了我错在哪里。我诚 ...

第四点是比较讨厌,编译器不会自动分配,没有指定范围时他总是默认使用整个RAM区。
而且,即使使用了__attribute__((at()))限定,也只在链接期起作用,不在编译期起作用。
总之,使用起来确实很麻烦,还不如自己写宏手动对应到bitband区,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了。

位带实际上类似于51的bdata,而不是xdata。51中位访问也要手动分配到bdata(通过bti、sbit指定),MDK中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只好宏定义强制指向bitband区,还要再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仅仅适用与M3, M4。除了特殊应用,很少用到。
变量定义的时候,要注意对齐和边界
不过从技术角度讲,顶 ...

不是吧,仅仅用于M3、M4是硬件决定的,其他的不支持是因为硬件不支持。
变量定义时不需要对齐的,因为位访问不可能越过边界的,编译器总是能够正确的寻址。

网友:
貌似很强大,收了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四点是比较讨厌,编译器不会自动分配,没有指定范围时他总是默认使用整个RAM区。
而且,即使使用了__at ...

51的位操作要简单得多。关于bit和sbit,你描述得不够准确。bit是不需要手动分配地址的,只有sbit需要手动分配地址,但也可以通过bdata绕过手动分配地址:

bit mybit1;//编译器自动给mybit1分配bdata空间的一位

bdata uint8_t byte1;//编译器自动给byte1分配bdata空间的一字节
  sbit mybit2 = byte1^0;//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0位
  sbit mybit3 = byte1^1;//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1位
  sbit mybit4 = byte1^2;//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2位
  sbit mybit5 = byte1^3;//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3位
  sbit mybit6 = byte1^4;//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4位
  sbit mybit7 = byte1^5;//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5位
  sbit mybit8 = byte1^6;//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6位
  sbit mybit9 = byte1^7;//指向自动分配地址的byte1的7位

mybit1到mybit9均可单独访问,而通过byte1就可以实现对bit2到bit9的整体访问。

网友:
mark,mdk下的位于操作

网友(2013-05-15):
BitBand位带,最早知道这个位带的概念是在阅读正点原子大哥的STM32开发板手册里,然后顺着指引查看了CM3权威指南的相关部分,对位带有了大体的认识,LPC1768也是CM3内核的,和STM32有相同之处。这个位带其实在51单片机里面已经用了,操作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以前我们对一个寄存器的单个位操作是,通常的作法是先把这个寄存器读回来,然后再修改相应的位,最后在写回去,有了位带操作后,我们可以直接操作这个位。
    关于位带操作的GPIO的速度:经过三牛的测试,位带的操作速度,比直接操作整个IO口寄存器快45%左右,这个是用示波器直接测出来,可能和理论上有偏差。
    LPC1768的CPU时钟100M,直接操作寄存器IO口输出为6.25Mhz,通过位带操作11.2Mhz,因为用的是C语言,这个速度这数据手册上有很大差别,这里仅仅是说明通过位带操作比直接操作要快。
看看位带操作的一些宏定义,这个是从正点原子那里修改而来的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FIOPIN 地址,这里LPC1768和STM32有点不一样,
//LPC1768的 FIOPIN 直接反映端口的状态,不分输入还是输出
#define     GPIO0_FIOPIN    (LPC_GPIO0_BASE + 0x00014)
#define     GPIO1_FIOPIN    (LPC_GPIO1_BASE + 0x00014)
#define     GPIO2_FIOPIN    (LPC_GPIO2_BASE + 0x00014)
#define     GPIO3_FIOPIN    (LPC_GPIO3_BASE + 0x00014)
#define     GPIO4_FIOPIN    (LPC_GPIO4_BASE + 0x00014)

#define     GPIO0(n)            BIT_ADDR(GPIO0_FIOPIN,n)
#define     GPIO1(n)            BIT_ADDR(GPIO1_FIOPIN,n)
#define    GPIO2(n)            BIT_ADDR(GPIO2_FIOPIN,n)
#define     GPIO3(n)            BIT_ADDR(GPIO3_FIOPIN,n)
#define     GPIO4(n)            BIT_ADDR(GPIO4_FIOPIN,n)

#define LED0 GPIO3(25)
于是我们控制LED0就可以这样些了
#define LED0_ON()    LED0 = 0;//低电平LED亮
#define LED0_OFF()    LED0 = 1;//高电平LED灭
和51单片机一样操作啦
三牛电子工作室:http://www.sanliu85.com/

网友(2013-10-25):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操作位区,片内功能块的定义需要全部重新编写(不能使用库了),就形成了新的库,效率比ST ...

这个只能在MDK上用的话,估计只有自己改哈

网友(2014-03-28):
不太懂,先mark下

网友:
貌似C对位区狠敏感,这样可能会大大的降低程序的可移植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x的寄存器文件(修改过的)。

大公无私,佩服之...

网友(2014-08-11):
还没试,不过这样倒是比较节省代码。赞一个,看来还是要不断深入学习MDK编译器参考手册啊!

网友(2015-04-17):
bitband 位带操作

网友(2016-11-12):
吊炸天,还是6年前的帖子

网友:
即使是六年前的贴子 现在看来还是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

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J(2020-08-07):
引用 网友H:
胡说。

以楼主第一楼的代码为例,改成:

请教一下大侠,上面的联合结构体,如果我要用指针访问位域区应该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大侠,上面的联合结构体,如果我要用指针访问位域区应该怎么办, ...

很多年不用M3了都忘了,低端的M0根本没有位带,高端的从来不关注它了
按照C规范,位域是无法进行指针访问的。位带这样子写成位域大概、也许也不能指针访问吧,我也懒得试了。这里有个宏实现的,你可以看一下
#define BitBandPtr(Addr, Bit) ((volatile int*)(((int)(Addr) & 0x60000000) + 0x02000000 + (int)(Addr) * 0x20 + (Bit) * 4))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年不用M3了都忘了,低端的M0根本没有位带,高端的从来不关注它了
按照C规范,位域是无法进行指针访问 ...

自己算地址是能用指针访问,就是要重新算一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