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7下用虚拟机安的fedora13上不了网?还有运行后系统不能全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5):
在W7下用虚拟机安的fedora13上不了网?我用的是校内网用的是路由器。

然后用虚拟机网络设置里的以太网设置后的那个对话框占的比例大于屏幕,以致于改了IP不能点应用那个按钮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屏幕分辨率的事啊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用fedora 这个是红帽企业板的白鼠版

建议使用ubuntu

网友: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 ubuntu 一类的 host 上开模拟器用 windows……奇妙的技术问题会比较少……

网友:
嗯,同意二楼看法,我是平常一直用linux主机,虚拟机装各种windows。虚拟机里装linux,由于linux种类太多,而vmware不可能带有所有驱动,因此驱动问题比较头疼。但windows的虚拟机驱动,则都有,且安装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