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板子终于焊好了!(pitolan 发的板子)

楼主(2010-11-25):
四轴板子终于焊好了!发个图看一下!

调试版上我用的是MAX232CPE,可是原理图上用的是MAX232ACPE。我记得好像是MAX232CPE搭配1uF的电容,而MAX232ACPE搭配的是100nF(104)的电容!
看来后面的路还很长!还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
1.3的板 顶一下

网友:
焊得很漂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手头连个电源都没有,没办法烧程序,也不知道焊的效果如何!
想先给PPM板烧程序,但不知道用那个软件,ATMEGA 16820AU的熔丝位问题,调试版上我用的是MAX232CPE,我用的是100nF的电容,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宿舍里焊的,灯又暗,在床上放了一块小木板,就开焊了,焊得我头昏眼花的,找不到合适的散热片,只好自己手工磨出来一片!

网友:
高手来的~~~~

网友:
lz高人!  膜拜中~~    请问lz 能出套件吗?  我想买套玩玩

网友:
【楼主位】 yangzhi 杨志
不错!不错!
看得出来焊得挺用心!

网友:
另外,焊了DAC5574就不再需要焊电位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八点维奇都焊好了,芯片才过来,没办法,也懒得拆了!
想先给PPM板烧程序,但不知道用那个软件,ATMEGA 16820AU的熔丝位问题,调试版上我用的是MAX232CPE,我用的是100nF的电容,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找pitolan ,他那里有!在淘宝里找!我这也是他那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
PPM板是不是也要加电烧写,我加点后,电源指示灯是亮了,但MAX232很热!

网友:
【12楼】 yangzhi 杨志

确认调试板是否正常工作的办法:把TX-RX连起来,用串口软件发点数据,看是否能收到。

烧写程序是需要加电的,5V,芯片很热是很不正常的!

烧写可以使用小马,也可以用MK-TOOL。(使用MK-TOOL是最简单的,把要烧写的PPM板程序的文件名称改成:BootLoader_MEGA168_8MHZ_PPM.hex ,程序和熔丝一次性写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pitolan 版主你好!PPM板上的PPM信号是引到FC板上的哪个端子?

网友:
【16楼】 westwing
2.0的板子反面是有写,1.3的板子请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试试!我看看调试板到底出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电调上的MCU用mega8L-8AU行不?用的是你淘宝上买的电调空版,谢谢

网友:
【19楼】 Toscar_pig

我只用过M8-16AU,用它是肯定可以的,其它型号没有试过,理论上是可以,但没有经过实际考验。

网友:
哈哈

楼主用的是假的“红宝石”电容!

真的红宝石是Rubycon,而不是Rukycon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边市场上都是这种电容!我也没办法!

楼主:
今天出了一个新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TX和DX连到一块,TX和DX的灯同时亮,但就是接不到数据

网友:
【24楼】 yangzhi 杨志

你的串口线是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量一下线的这头2脚和那头的2脚是否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直通线,两头的二脚连通

网友:
【26楼】 yangzhi 杨志

有没有别的烧录工具?不要在这个上面折腾了...搞定后面的再回头来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ASP下载线,已经烧写了三个电调,有一个电调烧写有问题,23楼有图,估计是芯片坏了。可是飞控板和PPM解码板用的是六脚的下载线,我还在想办法!

网友:
【28楼】 yangzhi 杨志

23楼的图是 PC软件通过ISP总线找不到芯片,查一下几根线有没有问题吧。

用USBASP下载的话,电调的熔丝应该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mega8L-8AU试了下,程序能用MKtool下进去,而且没有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是通的,我有时间把元器件都重新焊一下,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呀!我量了也没有短路的地方,芯片连上ISP,芯片有电,把芯片放到别的板子上可以烧进去程序,目前还在郁闷中!调试板的MAX232的2脚连接的电容在原理图上接的是VCC,但板子上我量的是GND。飞控板和PPM编码板能用USBASP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控板烧了程序以后(FCl_MEGA644P_V0_74d),只加电,不接任何设备,路灯常亮,黄灯闪烁或常亮,是什么意思!
MEGA644P和MEGA168的熔丝位用USBASP烧设计这样配的吗!

我接了我的51单片机实验板的串口,接TXD和RXD,用调试工具,波形杂乱无章,芯片还发热,搞得我是一头雾水,ENC-03的四脚电压为1,22-1.33V,是陀螺仪的问题吗!3D图不停旋转!

估计和焊接质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几个关键点用风枪吹了一下,这下稳定多了!但还是有很缓慢的自旋!不知还能不呢不过改进!

给看一些!
X轴

Y轴

Z轴

飞控板电流好像太大了,0.2A左右!

四个电调和PPM编码板也用USBISP烧好了程序,那个烧不进去的电调,经检查后,是一个电阻坏了,没想到,新买的电阻也会坏!
可是过了一会,又成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成老样子了!不稳定!

网友:
【34楼】 yangzhi 杨志
Z轴是会漂。

正常工作时是在0.2A左右的。

从波形看应该是没问题了,可以装起来看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引用图片【34楼】yangzhi 杨志

看我今天又称这个样子,3D图不停的乱转,芯片一直都很热,黄灯闪烁,绿灯常亮,陀螺仪的第四脚电压X轴(1.27V)Y轴(1.23V)Z轴(1.28V),是陀螺仪的问题吗!又一次陷入迷茫,电调烧写好后上电,指示灯有反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
飞控板调试时,蓝线黄线和白线波动比较大,这三条线指的是什么!
(原文件名:1.jpg) </center

为什么飞控参数设置以后点了保存,但再次打开飞控,参数就没了!任何设备都没接,只连接飞控!

网友:
【38楼】 yangzhi 杨志
坛子里的贴子多看看吧,基础打好。

楼主(2011-01-17):
回复 网友C:

总装好了,三号电调的绿灯不亮,但单独检测正常,也无打印的错误信息,能正常启动,试飞了一下,起飞以后总往后退,落得时候没落好,摔了一下,就出现了陀螺仪不能校正,电机不能关闭,目前还在检测中,总机质量估计两斤了,感觉飞了一会就没电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40楼】 yangzhi 杨志
出现了陀螺仪不能校正,电机不能关闭
------------------------------------------
看一下遥控器通道配置吧,可能乱了,总重有两斤?1000克?用的多大电池?如果用XXD电机,2200mAh/11.1V的电池一般飞12分钟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xxd2212kv950电池2200mah;11.1v飞控0.74d电调0.42d天地飞6a控,三号电调绿灯不亮是怎么回事,自检都正常!是不是陀螺仪校正很重要!起飞以后,往后偏,是不是这个原因!IIC通讯线路不一样长会不会对数据通讯有影响!

网友:
【42楼】 yangzhi 杨志
电调绿灯不亮-----量一下就知道了,上电后看电平,要么CPU到LED这一路没焊好,要么LED坏了,要么焊反了
起飞以后,往后偏---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修正,后面了解更深后就会知道有很多办法去验证哪里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下我就郁闷了!电调上的指示灯测了一下,线路是通的,发光二极管也悍正确着,我直接从芯片的引脚直接对地测量,电压只有几毫伏!不会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几天有时间上线吗!我调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一号电调蛇行线烧了!三号电调没反应了,过空断了!我再拿一套电调板!

网友:
【45楼】 yangzhi 杨志

年底了比较忙,新手试飞一定要到草地去飞,要不非常容易打坏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先试着修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就直接在淘宝上拍了,你有时间给我发过来就行了!!谢了!!

网友:
【47楼】 yangzhi 杨志
现在年底好多物流公司都不送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样吧!能发什么快递就发什么快递吧!只要板子能过来就行!非常感谢!没想到会出这差错,在这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