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双击WORD文件后,不是打开,而是自动打印后退出?

楼主(2010-1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双击从"open"被改成"print"了
以前还有需求,研究过怎样才能在程序中打印word文档...最后简单了事,就是用exec调用"print"

解决方法...这里有百度文章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6481773.html

最佳答案
检举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的打开方式出问题了。
先用管理员账号登录,打开“我的电脑”,在菜单栏里选择“工具”下的“文件夹选项”,打开最上面的“文件类型”选项卡,选中“已注_册的文件类型”列表框中的“DOC”。之后单击“高级”按钮,选中“操作”列表框中的 “open”或者“打开”项目,再单击旁边的“设为默认值”按钮,那样的话word格式的文档缺省操作就变成了“打开”操作,日后打印机就不会在双击文件图标后自动打印了。

如果连“打开”都没有,就只能手动添加了。选择“新建”,“操作”添“open”,“用于执行的操作程序”添“你word安装位置下的WINWORD.EXE %1”,勾选“使用DDE主题添“SYSTEM”。确定。

网友:
找到办法。

FileTypesMan: http://www.nirsoft.net/utils/file_types_manager.html
这是一个代替“文件类型”选项卡的小工具(并非某混蛋大师)

用这个工具参考楼上XP的解决办法来就行了。改注_册表的,运行的时候建议给个管理员权限